[問題求助] ACER H11H4-AD2 套裝機 開機逼聲 求BIOS!

楼主(2025-05-13):
裝上G4400  開機 逼聲 逼住!  不裝記憶體也一樣!!!!去亂找一版 BIOS 燒上 沒有聲音!
求有 同樣型號的 BIOS!

原始BIOS

acer Aspire TC-710 h11h4-ad2 WORKING BIOS.rar (4.09 MB, 下載次數: 3)
網路找的BIOS

网友:
你的修改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 BIOS 燒錄後 一樣!逼聲 !
可能我的板子還有其他問體 XD我再研究看看 !感謝!

网友A:
不同組合 開機 逼聲 有代表意思,請提供更詳細 開機 逼聲 給大家

電腦開機嗶聲如何判斷?4種主機版BIOS嗶聲錯誤對照表分享-電腦維修初學者|痞客邦

网友:
我最近遇到鍵盤故障卡住,也是類似這樣,找好久才發現。

网友B:
這塊板是 DDR3L 1.35V,看電路圖似乎沒有支援 1.5V

印象中美光記憶體有支援 1.35V、1.5V 雙電壓,其他品牌可上網查詢

--
總線 SMDATA_DIMM、SMCLK_DIMM 都有 3V  ?

在記憶體插槽左下方可以量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組合 開機 逼聲 有代表意思,請提供更詳細 開機 逼聲 給大家

電腦開機嗶聲如何判斷?4種主機版BIOS嗶聲 ...

開機 就是 逼住 不停  !沒插記憶體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板是 DDR3L 1.35V,看電路圖似乎沒有支援 1.5V

印象中美光記憶體有支援 1.35V、1.5V 雙電壓,其他品牌 ...

大俠 有電位圖嗎? 感覺 像是電路的問體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俠 有電位圖嗎? 感覺 像是電路的問體 XD

電路圖
ECS H11H4-AD2 REV 1.1 (ACER ASPIRE XC-710).rar (1.92 MB, 下載次數: 4)

檔案太大用外部連結
點位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T/view?usp=drivesdk

楼主:
感謝! 我研究看看 謝謝!
我的Boardviewer2.0.1.9 打不開 點位圖!版本不支援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我研究看看 謝謝!
我的Boardviewer2.0.1.9 打不開 點位圖!版本不支援嗎?! ...

要問楊大是用哪套軟體開還是有精簡版的點位圖
我是用allegro_free_viewer

网友B:
.CAD H11H4-AD2.zip (201.4 KB, 下載次數: 4)

Boardviewer 可開

六樓那兩個總線是通過四個  2N7002 切來切去的,如果有被拉低應該就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

Boardviewer 可開

好的 感謝大俠! 我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