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H270-Gaming 3無法開機

楼主(2025-05-17):
GA-H270-Gaming 3無法開機 ,昨晚還好好的,一早就罷工了,不知是否有電路圖及點位圖可以支援,感謝!!

按開機鍵CPU指示燈閃一下 , 風扇沒有轉 , 有將CPU及記憶體移除後開機狀況相同,粗略量一下各組電感及電解電容,沒發現短路現象,有點頭大

网友:
GA-H270-Gaming 3.zip (2.69 MB, 下載次數: 20)

网友:
CMOS電池有電嗎

楼主:
報告 ,舊的有3.05V ,換顆新的3.39V,狀況一樣

网友A:
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49-1-1.html

可參考10F lienkevin大提供的資料,page 54 時序做測量,應該會找到不能觸發的原因。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49-1-1.html

感謝 peter180大  指引方向 , 不然真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 電路圖看來看去就不知電源鍵按下去後要從哪裡查起了? 繼續研究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49-1-1.html

參考"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 , 看到7F  moripi大的提醒 , 就發現8PIN 12V短路 , 這12V有連接一個電感剛好在散熱片下方被我忽略掉了才沒量到 , 拆掉電感量測 , 結果是電感後端短路了 , 這牽扯很多零件要查 , 自己白天有工作 , 晚上下班後才有時間檢修 , 等會兒還要去備料 , 只能找時間慢慢查 , 感謝大家的協助幫忙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參考"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 , 看到7F  moripi大的提醒 , 就發現8PIN 12V短路  ...

其實CPU12V短路相關聯的不外乎MOSFET、VCORE PWM IC、濾波電容

可參考這帖的點位圖。

GA-B250M-D3H不開機修復 by 陳阿哞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327-1-1.html

2025-05-19 00_04_56-C__Temp_7zOC663247B_Gigabyte GA-B250M-D3H Rev 1.0

楼主:
本以為找到問題了, 剛剛把CPU拆下來,發現8PIN 12V沒有短路 , 看來我又搞錯方向了 , 請問接上CPU量測8PIN 12V插座約0.3歐姆是否正確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以為找到問題了, 剛剛把CPU拆下來,發現8PIN 12V沒有短路 , 看來我又搞錯方向了 , 請問接上CPU量測8PIN 12 ...

CPU不要裝去測量對地二極值才是VCORE供電是否短路的真實狀態。

CPU裝上去,會因為CPU阻值低而誤判

上班重要,修板有空再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不要裝去測量對地二極值才是VCORE供電是否短路的真實狀態。

CPU裝上去,會因為CPU阻值低而誤判

收到, 明晚繼續 , 晚安!!

网友A:
照樓主1F敘述的CPU 指示燈閃一下的狀況,VCORE應該是沒出來。

我可能會先按時序可以先從VCCIO、VCCSA切入測量是否有產生

,沒有產生的話往前級或後級去查電路圖,這樣可能會比較快。

技嘉從過往的板型,VCCIO、VCCSA故障機率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樓主1F敘述的CPU 指示燈閃一下的狀況,VCORE應該是沒出來。

我可能會先按時序可以先從VCCIO、VCCSA切入 ...

CPU拆下來風扇會轉 , 量VCCIO有0.95V  , VDDQ有1.19V , 但是VCCSA是1.4V不是1.05V ,不知這樣量是否有意義 ? 裝上CPU就無法啟動

要去廚房忙了 , 今晚只能這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拆下來風扇會轉 , 量VCCIO有0.95V  , VDDQ有1.19V , 但是VCCSA是1.4V不是1.05V ,不知這樣量是否有意義 ...

"8PIN 12V短路 "
"CPU拆下來,發現8PIN 12V沒有短路"
=> CPU裝了,8PIN 12V實際測量並不會短路(我剛已實測了),
CPU裝了,量起來會近似短路的是VCORE (會量到CPU的內阻),

裝CPU,"8PIN 12V短路 ",
我猜CPU供電nmos管,至少一組NMOS上管擊穿,
Drain、source短路,所以裝CPU就短路,
拆CPU就正常,

那顆CPU應該是掛了,
要換MOS管,要有加熱台、熱風槍,
是否要自行維修,請再斟酌,

補充內容 (2025-5-20 02:16 PM):
"接上CPU量測8PIN 12V插座約0.3歐姆"=> 肯定不正常。拆CPU,量VCORE和 8pin 12V是否短路,若是短路,就是CPU供電上管擊穿,CPU涼了

网友:
我只有量過 8代CPU的 VCORE 對地才 4~8Ω 非常低,當下還以為CPU壞了

CPU 12V 插座 ,會不會是量到接地腳啊?

--
印象中技嘉 VCCSA 常常有問題, LM358 本身故障 或 前面的 2_5LEVEL 分壓有問題

VCCIO 0.95V正常,LM358 567正常

VCCSA 1.4V不正常,LM358 123,第3腳正常要有 1.05V,從2.5V分壓而來

如果第3腳也是 1.4V 那分壓電阻DCR1=13.7K、DCR3=10K 要量一下

--
VCCSA 會進 IO 電壓檢測 (第24頁),可能過高,進保護了

也有可能是多重故障,CPU的MOS管也有擊穿

DCQ2

楼主:
趁吃午餐近來溜搭一下 , 先感謝前輩們賜教 , 當初發現CPU拆下8PIN沒短路後有量測那附近電晶體 , 沒發現有短路 , 但剛又量一次 , 真害 ,一下子量到4顆 4C10N  DS端呈現低阻抗 , 看來被我玩壞了 , 晚上再吹下來量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趁吃午餐近來溜搭一下 , 先感謝前輩們賜教 , 當初發現CPU拆下8PIN沒短路後有量測那附近電晶體 , 沒發現有短 ...

"4顆 4C10N  DS端呈現低阻抗"
=> 4顆是並聯的, 只要有一顆D、S端擊穿,
就會量到4顆DS端呈現低阻抗,

通常擊穿的那顆,GS端或GD端阻抗會和正常品不同,
單獨量4顆GS端 和 GD端阻抗,並記錄,
就可找出哪顆擊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顆 4C10N  DS端呈現低阻抗"
=> 4顆是並聯的, 只要有一顆D、S端擊穿,
就會量到4顆DS端呈現低阻抗,

感謝jacson99大經驗分享 , 這樣我就不必全拆 , 謝啦!

話說 :  業餘的就是這樣(指我自己) , 總是把好機玩成死機

後註 : 有找到一顆GS端擊穿 , 等零件淘回來再繼續

楼主:
上週六 4C10N 到貨 ,更換後還是沒動靜 , 上次量 VCCSA是1.4V不是1.05V , 量一下電阻值都正確 , 索性就塗些助焊劑用熱風槍將那附近的零件吹一下 , 因為心中有個疑慮 , 該不會是CPU有問題 ? 所以上 蝦 X 買顆 I5-6500 ,剛到貨就迫不及待裝上去測試 , 結果 它真的跑了

原來 I7-6700K 掛了 ,這是我玩電腦以來遇到第二顆 CPU 壞了 , 之前那顆是 Q6600 ,我家太座說我很黑 , 沒壞的修到壞 , 不可能壞的總是會被我遇到 , 現在我真的相信了 ,  "我是黑底的"

最後還是要感謝大家的幫忙與協助 , 讓我累積更多的經驗 , 看到電腦又可以用了真的高興 , 終於可以早一點抱著老婆去睡覺了 ,  感恩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週六 4C10N 到貨 ,更換後還是沒動靜 , 上次量 VCCSA是1.4V不是1.05V , 量一下電阻值都正確 , 索性就塗些 ...

現在的CPU 故障率是有的! 有時候 測試一定要換CPU 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CPU 故障率是有的! 有時候 測試一定要換CPU 測

其實本來沒有把握會是CPU故障 , 電腦故障時有大略量測CPU附近的晶體及電容 , 當時沒發現有短路現象 , 現在的電子零件是愈做愈細小 , 是拆CPU開機量電壓不小心搞壞4C10N , 在等待零件掏回來之前上蝦X搜尋六代CPU , 想說 I5-6500 賣550 , 就買回來試試好做個判斷 , 萬一真的CPU有問題 , 才不會將主機板沒壞搞到壞掉 , 總覺得CPU不太可能會故障 , 被我遇到兩次 , 還是覺得自己不簡單 , 哈哈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本來沒有把握會是CPU故障 , 電腦故障時有大略量測CPU附近的晶體及電容 , 當時沒發現有短路現象 , 現 ...

"拆CPU開機量電壓不小心搞壞4C10N ,"
=>所以樓主認為是拆CPU後,上電量測,造成 4C10N損壞?

噗,#15的分析有看嗎?
or有看沒有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CPU開機量電壓不小心搞壞4C10N ,"
=>所以樓主認為是拆CPU後,上電量測,造成 4C10N損壞?

報告J大 , 剛故障時有先量過CPU附近的晶體 , 那時沒發現有短路現象 , 之後在P大的建議測量VCCIO、VCCSA , 看到您在#15的分析再量一次發現有短路 , 所以才會認為是自己搞壞的  , 當然 , 如果沒有您們的指導幫忙 , 這些前因後果 , 還真的看不懂  , 我真的懷疑 , CPU也許是自己搞壞的也說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J大 , 剛故障時有先量過CPU附近的晶體 , 那時沒發現有短路現象 , 之後在P大的建議測量VCCIO、VCCSA , ...

看來你真的沒看懂前述分析,
也不能你 XD,

沒關係,修好就好,再戰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你真的沒看懂前述分析,
也不能你 XD,

確實 , 當初沒用心去理解您的分析  ,一直認為CPU不可能故障才會忽略CPU取下沒短路的現象!! 經驗不足還請多多指教 ,感謝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