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HILIPS 70PUH8225/96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5-05-18):
PHILIPS 70PUH8225/96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PHILIPS 70PUH8225/96

2.故障情形~背光不良,畫面左半邊很暗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驅動板

5.主機板

6.邏輯板

7.面板型號

8.先從外部測試LED通電狀況~第一組無法點亮顯示測試器最高電壓,確認內部LED已經損壞。

9.第二組點亮電壓~114V

10.由於此台電視屬於無邊框雙面膠帶黏貼面板構造,故需準備一張塑膠拆機卡片,搭配吸盤使用切開雙面泡棉膠帶。

11.70英吋面板實在太巨大了,分解面板模組需要用加強型吸盤吸取以策安全,然後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2.LED燈箱內部構造

13.通電開機測試左半邊確實損壞不亮

14.以測試器逐條檢測共有3顆燈珠燒掉,架構為全機84顆3V LED,總共12支燈條每支燈條有7顆LED,6支燈條串聯為1迴路共2迴路。

15.準備一套新燈條更換

16.新燈條更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7.一切測試無誤後要復原貼合面板,現在有出專用無邊框雙面泡棉膠帶(寬4mm),一捲230元~貴阿~貼完70吋電視三面邊框就去了一半。

18.接下來要延長LED背光使用時數勢必要降低背光輸出電流,先測試原先輸出電流為380mA。

19.拆下電源/LED背光驅動板翻面,找到背光輸出限流電阻~5顆1R30並聯,焊開一顆後提升總並聯電阻,達到降低背光輸出電流的目的。

20.降低背光輸出電流為330mA

21.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092:}
{n_116:}

网友A:
另一邊不一起更換?讓故障率歸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邊不一起更換?讓故障率歸零?

15.準備一套新燈條更換
總共12支燈條每支燈條有7顆LED,6支燈條串聯為1迴路共2迴路。

网友B:
70吋的大傢伙
廠商很故意,LED的預設亮度都是100%。
我都調到50%以下。甚至我現在的螢幕亮度都調在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吋的大傢伙
廠商很故意,LED的預設亮度都是100%。
我都調到50%以下。甚至我現在的螢幕亮度都 ...

目前創最大紀錄70吋~真的很大!!!面板秤過大約4000公克。

廠商真的很故意,LED的預設亮度都是100%,我遇到都先回復預設值,再來進目錄選單調降背光70~80%,可進入工程模式調降的最好,若都沒有只好從電路物理調降。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W大您如何拆下後殼

小弟手上1臺VIEWSONIC VX2771 27吋LCD,症狀上電後約2秒畫面消失,目前推測應該是背光LED有問題跳保護,這臺也是無邊框目前不知從何拆起,連YOUTUBE跟BILIBILI上都沒有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W大您如何拆下後殼

小弟手上1臺VIEWSONIC VX2771 27吋LCD,症狀上電後約2秒畫面消失,目前 ...

10.由於此台電視屬於無邊框雙面膠帶黏貼面板構造,故需準備一張塑膠拆機卡片,搭配吸盤使用切開雙面泡棉膠帶。
LCD平躺面板朝上,用塑膠拆機卡片(軟薄適中)伸入左或右上角開始~拖切~黏合的雙面膠。

网友D:
wet 大 真是厲害
那麼大面板還是無邊框 真是厲害膽大心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W大您如何拆下後殼

小弟手上1臺VIEWSONIC VX2771 27吋LCD,症狀上電後約2秒畫面消失,目前 ...

無邊框 應該最難在 面板排線那邊的割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t 大 真是厲害
那麼大面板還是無邊框 真是厲害膽大心細

真的很大!!立起來寬度就是雙人床寬度,看貼文如行雲流水般容易。
實際上一個人作業搬動翻身還蠻累的,反光紙背面貼了很多雙面膠帶很黏又不能太用力(會破),燈條背面也點了許多矽膠需剷除清乾淨,這些都很費時費工非常辛苦的。
{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10.由於此台電視屬於無邊框雙面膠帶黏貼面板構造,故需準備一張塑膠拆機卡片,搭配吸盤使用切開雙面泡棉 ...

多謝指導,怕不知道排線位置導致損壞排線,小弟就等拆機案例出現後再動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15.準備一套新燈條更換
總共12支燈條每支燈條有7顆LED,6支燈條串聯為1迴路共2迴路。 ...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無邊框 應該最難在 面板排線那邊的割膠吧?

無邊框機種通常膠條只貼3面(左邊、上方、右邊),下方(面板排線驅動IC側)通常不會貼上有黏性的膠帶,只會用鐵、鋁、塑膠材質壓條固定。

网友:
真的是大工程,工作空間不夠的話,還真的無法施作,面板背後的雙面膠想必也很難撕除吧。

网友:
太強了
60吋我就要請人幫忙翻面了
WET大一個人施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