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聯想 BD3F86 顯示卡掉件求助

楼主(2025-05-21):
經查上面照片的主角是Lenovo GT 730 OEM 2 GB,但是少了一個Q501,請問有會員知道它的編號嗎?

如果是好的我就可以升級了。

网友A:
N-MOSFET 2N7002E      SOT-23

找張廢板拆料。

ASUS GT730 C2131P的板型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FET 2N7002E      SOT-23

找張廢板拆料。

感謝你!這顆好辦,烏骨雞學姐倉庫多到可以炒芝麻。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你!這顆好辦,烏骨雞學姐倉庫多到可以炒芝麻。

原來旁邊就有1包陳年NXP 的2N7002。

NXP 就是恩智浦半導體,它的前身就是飛利浦半導體,這個牌子大家就很常聽見了。

楼主:
上一篇高興太早了,那一包是2N7002PS,它的封裝是SOT-23-6,規格表上是印SOT-363,這兩者是相同的,所以到烏骨雞學姐倉庫"順"比較快。

▼我換上的是韓國KEC 的2N7002K-RTK,一樣先給它一坨陳年發黑助焊膏幫助它拆焊。

▼換上時發現少一個電容,這不是我弄掉的,我先不處理這個電容,因為那3個電容都是並聯的,並不會影響,先看看能不能使用再說。

哈哈!是好的!升級成功,感覺是有快一點,不過這片比原來的630 小很多,我就喜歡這種不用外插電源的小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篇高興太早了,那一包是2N7002PS,它的封裝是SOT-23-6,規格表上是印SOT-363,這兩者是相同的,所以到 ...

剛查GT730現在還有賣全新品,
圓價屋一張要25XX元,
恭喜完修!

楼主:
▼下圖是我的電腦原本在用的630 顯示卡。

▼昨天換上這張是730 的,兩張比較看看就知道個頭差多少?

這兩張都是2GB DDR,且都不用外接電源,結果小張的效能反而完勝大張的,換上後要用一段時間看看有沒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一篇高興太早了,那一包是2N7002PS,它的封裝是SOT-23-6,規格表上是印SOT-363,這兩者是相同的,所以到 ...

掉件電容有多處並接  應該都是去耦/旁路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件電容有多處並接  應該都是去耦/旁路電容

這3個是並聯的,容量規格一定都相同,如果有報廢再補吧!

网友A:
從正面是VRAM、背面有貫孔,推測應該是FBVDDQ的濾波電容?!

可直接測量是否與兩顆大電感中的一個相連?

規格 MLCC 1UF/6.3V (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正面是VRAM、背面有貫孔,推測應該是FBVDDQ的濾波電容?!

可直接測量是否與兩顆大電感中的一個相連?

怎麼說呢?既然3個小電容並聯,我真的想知道掉件的電容量反而比2N7002K 簡單了,這個問題是昨天裝上電腦發現已經好了,於是把整台電腦用恐怖雷沙吹乾淨歸定位........,就不想再拆下來了,等下次清灰再補上吧!

還是很感謝你。

不過說到MLCC 倒讓我想到一樣淘寶五一之前的活動淘來的東西還沒開箱,明天再把它請出來好了。

楼主:
這兩天比較忙,忘了把淘寶五一之前的活動淘來的東西貼出來了,先貼與之間舊顯示卡的大小比較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正面是VRAM、背面有貫孔,推測應該是FBVDDQ的濾波電容?!

可直接測量是否與兩顆大電感中的一個相連?

這是今年四月時到台灣的,結果一直丟在一旁,今天拿出來試一下。

▼這個配件是SMD 零件在用的。

▼還有一台是主角,說到MLCC 就是想到它。

▼有這種夾腳就可單手測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今年四月時到台灣的,結果一直丟在一旁,今天拿出來試一下。

晶體測試儀都升級成這麼高級?!

DSO-TC3我都只拿來測波形居多@@

萬惡的MLCC與電解電容...常維修除了晶體測試儀,LCR meter真的有必要買,以前的價格都是只能遠觀而已。

F牌的AC勾表DMC-100也是我想買的工具之一。

新到一款可以测直流电流的钳形万用表,真是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體測試儀都升級成這麼高級?!

DSO-TC3我都只拿來測波形居多@@

其實這種玩具我只是買來看看它的能耐是已經進步到那裡了而已,像上面那個SMD 配件,印刷電路板就做的很差,印象中看過大陸玩具儀表電路板做的最好的就是這台︰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547-1-1.html

不過我是指不用拆開直接看的到的玩具儀表,沒拆開看過的就不評論,一片電路板願意下成本做的好,應該零件選料也不會太差。

明天用磁鐵吸LCR 兩支測試腳看會不會吸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