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 難道要改行精密精加工?

楼主(2025-05-21):
這是我第一次買銑刀,而且是單刃的,據說拿來銑PCB、壓克力、塑膠等等非常好用,切口平整幾乎無毛邊毛刺。

又看到店家有賣玉米銑刀,不過我怎麼看都像銼刀。

也有店家在賣鎢鋼旋轉銼,不過它的跟我原本在使用的不一樣,我原本是用這種,拿來磨鐵的都崩牙了。

它的刃口一條一條並沒有交錯,問了問老闆,他說我原本用的這種刃口交錯的磨頭是在磨較軟的材料,例如木材、果實等等,要磨較硬的材質要用刃口沒有交錯的。

算了!先買幾支回來玩一玩,腦子越來越不好使,搞不好下次會弄台小台CNC 回來。

网友A:
老大,您是要造槍造砲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您是要造槍造砲嗎?

這只能意會 不能言傳

网友B:
不要想不開,周邊很貴。
小台的就是玩具,真要用最少也是 Tapping 雞配 BT30 主軸。

雕刻機很多用 ISO20/25 主軸,配件很難買。
五金街很少擺備料。

网友B:
單刃的沒玩過。

銑塑膠的話,一般台製鎢鋼鋁用3刃銑刀,就很好用了。
想不開可以用高速鋼的。

如果是鎢鋼磨棒,要注意機器的轉速跟扭力。就算是車銑機動力軸,隨便都有4-6000轉,馬力最少都有1KW。
手模的小蜜蜂,沒有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不開,周邊很貴。
小台的就是玩具,真要用最少也是 Tapping 雞配 BT30 主軸。

我是開玩笑的,CNC 放在我家也是在擱置在牆角長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刃的沒玩過。

銑塑膠的話,一般台製鎢鋼鋁用3刃銑刀,就很好用了。

這方面我是外行,我有跟店家說我只有迷你魔鑽床,他的意思應該是銑PCB、壓克力、塑膠都差不多,用單刃比較銑的比較漂亮吧!要是我弄斷了再買3刃的來試。

刻磨機只能"精修",轉速6,000沒有問題,我這支韓國世新STRONG 是3.5萬轉的(也有更高的),不過扭力肯定無法跟型機器相比,而且握在手上操作穩定更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方面我是外行,我有跟店家說我只有迷你魔鑽床,他的意思應該是銑PCB、壓克力、塑膠都差不多,用單刃比 ...

一般幹PCB的機器,都是電主軸轉速30K以上的,扭力不大。

我有幫RD用自製的真空吸盤,銑跟鑽測試 PCB 來用。
一般鎢鋼銑刀,並沒有比玻璃硬,刀子很快就死了。而且 PCB 不能噴油水,光吹氣沒集塵,滿毒的。
刀桿越大就越重,也很難動平衡。

之前口罩機之亂,就很多人拿 PCB 鑽針來做噴溶頭。

塑膠要看材質,不特別要求 GD&T 的前提下。
壓克力要刀具夠利,最好吹氣。
N+GF 或是 PPS+GF 我覺得好做。
POM/PEEK要注意會縮,PEEK很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大,您是要造槍造砲嗎?

有點好奇,挖膛線不必用特別工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幹PCB的機器,都是電主軸轉速30K以上的,扭力不大。

我有幫RD用自製的真空吸盤,銑跟鑽測試 PCB 來 ...

最早的痞酷網副站長跟我是同事,當同事之前他也是在電路板廠工作,他給我的鑽針刃口角度幾乎都是平的,一定要鎖在鑽床上高速才鑽的過去,拿手持電鑽一鑽就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點好奇,挖膛線不必用特別工具嗎

在YT看過有用車床車的還有機械推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YT看過有用車床車的還有機械推擠的

正常是用拉的,刀具很貴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早的痞酷網副站長跟我是同事,當同事之前他也是在電路板廠工作,他給我的鑽針刃口角度幾乎都是平的,一 ...

鑽頭前夾角
一般金屬加工通用的是118度,日本人叫富士山。
SG (粉末冶金HSS) 配 135 度
對不鏽鋼用 130/140/150 度
180 是平頭鑽,優點是出口毛邊小。

网友:
歐!!!這個應該是小蜜蜂在用的

氣動或電動 拿來修擴孔或手工細微加工是可以的

同事的是PCB板廠打洞用的....

除非W大要玩小型CNC加工 嘿嘿....

第一張圖 我真的沒看過這種刀具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用拉的,刀具很貴不便宜。

所以製造槍砲管也是一門學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