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ell P2314HT 黑屏有影像有聲音維修

楼主(2025-05-21):
Dell P2314HT 黑屏有影像有聲音維修

除了沒背光外,其它都正常,外殼非常難拆,拆得滿是傷疤。

先用led檢測儀試背光燈條,正常。再測板上背光電路元件,找到整流二極管ad160短路,
元件是SB2100,手邊沒存貨,特地跑了三間電子材料行也沒有,回家才想到還有一台benq 27"的板子,
在板上拆了一個SB3100,上機完修。

网友:
蕭特基二極體短路,換大是對的,加強散熱也有幫助

网友:
https://www.mouser.tw/ProductDet ... iBr8ERoCqpsQAvD_BwE
連結內容摘要:
SB2100
肖特基二極體及整流器 Schottky, DO-15, 100V, 2A

你這經驗告訴我  出門前不該只是想著[電子材料行 備有相同元件編號]
電子商業推陳出新  真要是全世界編號備貨  貨款資債積壓崩潰
除了[元件編號]幾字應該一起帶著[元件說明摘要 例如: 肖特基二極體及整流器 Schottky, DO-15, 100V, 2A]

憑藉 元件說明摘要  只要不冷門 多半可以容易於電子材料行取得代用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剛好需要用到謝謝

网友:
有拆過5顆二極體到兩間電子材料行都沒有的經驗
現貨真的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