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L42-6500液晶電視突然熄火電阻燒毀阻值?

楼主(2025-05-22):
Benq L42-6500液晶電視,使用中.突然黑畫面沒聲音,拆開上電,有啟動後背光一閃,3-4秒重複閃一下,拆下電源+高壓板,發現背面大電容.連接LED升壓線圈與2QS03G第5腳HV.的電阻R906以燒爆,看不出阻值。

1.請問有前輩知道阻值嗎?

2.初步用二極檔檢察2QS03G沒有短路現象,還有哪個零件問題,造成電阻燒毀?

2QS03G PDF數據表

銘牌

內部照

燒毀電阻R906位置

電阻已經看不出阻值

請大家幫忙,謝謝!

网友A:
那個電阻是限流保護.用來保護IC內的MOS
直接短路是可以的(官方的範例電路都是沒這個電阻)
如果不放心先用10歐姆代替送電測試看看並測量R上的溫度
如過高(85度C UP)可降低阻值更換例如9.1,8.2,7.5,6.8,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電阻是限流保護.用來保護IC內的MOS
直接短路是可以的(官方的範例電路都是沒這個電阻)
如果不放心先用10 ...

報告用10歐姆1/4W後2QS03G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用10歐姆1/4W後2QS03G爆了。

R906 會燒毀 不管你量測是怎樣  通常都要先假設是因為ICE2QS03G 內部故障
因為IC不好買  所以我了解[能不換就不換]的心情  下意識給難買的部件做無罪推定 ...

只是現實很殘忍  這種位置接高電壓的IC  一旦周遭部件燒毀  必須做有罪推定
就是先外接VCC(非HV) 量輸出波形  功率MOS先斷開    自證清白

R906 這位置 以過往舊式UC3842 都會採用 ~ 47K 1~2W (一般100K~200K 也能動, 用47K是因為極低溫環境 半導體啟動困難)

ICE2QS03G 啟動之後 HV內部MOSFET 會將R906此路電流關閉 之後由VCC供應內部耗用
所以ICE2QS03G 的R906 使用功率數值不必高到1~2W

网友:
其實修理這類電源的步驟都差不多,不然會走很多彎路,甚至修不好。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031-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用10歐姆1/4W後2QS03G爆了。

康兄,ICE2QS03G,淘寶價台幣10元/顆,
我週日有淘寶班車,
有需幫忙購買,請周日中午前私訊通知我,
建議買2顆(這樣至少有一次犯錯機會),共台幣20元,
我會用掛號寄出,郵資40元,
總共台幣20+40=60元,

ICE2QS03G壞,是否有伴隨其他故障?
(譬如:3842、3845壞,power mos也會是壞的)
如有想要買其他IC,也可一併通知,
剛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用10歐姆1/4W後2QS03G爆了。

抱歉.讓你燒毀IC我看的範例是低電壓供電
忘了你板子上是高電壓供電.

网友D:
HV限流電阻燒成這樣就代表晶片內部短路了,要連帶檢查所有功率元件,閘極電阻...等,不然換了晶片有可能再燒

楼主: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R906 會燒毀 不管你量測是怎樣  通常都要先假設是因為ICE2QS03G 內部故障
因為IC不好買  所以我了解[能不 ...

感謝指導,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兄,ICE2QS03G,淘寶價台幣10元/顆,
我週日有淘寶班車,
有需幫忙購買,請周日中午前私訊通知我,

太好了,請收私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V限流電阻燒成這樣就代表晶片內部短路了,要連帶檢查所有功率元件,閘極電阻...等,不然換了晶片有可能再 ...

感謝指導,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讓你燒毀IC我看的範例是低電壓供電
忘了你板子上是高電壓供電.

謝謝您!不是您的錯,保護燈泡有亮,想說直上也許更能顯現問題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好了,請收私訊。

康兄, 有收到你的訊息,
ICE2QS03G*2,已加入購物車,

但上圖IC902的ST9S101-T6G,淘寶上找不到,google也找不到datasheet,
是否可以拍張近照?看一下絲印,或是否有人知道這顆正確型號?

另外,我猜Q901的 TK6A65D (power mos) 會是壞的!
TK6A65D台幣10元/顆,是否買個2顆?
R921 (10歐姆 0603貼片電阻)、R922 (51歐姆 0603貼片電阻)應該也會是壞的!
(可參照wish大的案例https://bbs.pigoo.com/thread-87031-1-1.html)

您是否要確認一下? 或是要直接購買?
再請回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兄, 有收到你的訊息,
ICE2QS03G*2,已加入購物車,

我猜Q901的 TK6A65D (power mos) 會是壞的!
TK6A65D台幣10元/顆,是否買個2顆?
好者也兩顆。

ic9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Q901的 TK6A65D (power mos) 會是壞的!
TK6A65D台幣10元/顆,是否買個2顆?
好者也兩顆。

TK6A65D台幣10元/顆,2顆,已加入購物車,
S101台幣25元/顆,2顆,已加入購物車,

請確認一下
R921 (10歐姆 0603貼片電阻)、R922 (51歐姆 0603貼片電阻)、
R927 (2K歐姆 0603貼片電阻)、R928 (200K歐姆 0603貼片電阻)是否正常?
0603電阻,每種品項,最低購買數量100顆=台幣10元,

R906 (51.1K,1206貼片電阻)有需要嗎?
1206電阻,每種品項,最低購買數量100顆=台幣15元,
以上貼片電阻若需加購,再請告知,謝謝

補充內容 (2025-5-24 04:19 PM):
已收到康兄回覆, 晚點就來下標結帳,
剛溫!

楼主:
感謝大俠!提供寶貴資料。

目前只確定2qs03g及電阻壞,其他5個MOS用10v電源測試:導通正常,所以待料到再說。

网友E:
淘寶一片DPS-114EP-2的良品大概20RMB,
修板的時間划不來,

或是你直接買一片來比對,這樣可能比較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寶一片DPS-114EP-2的良品大概20RMB,
修板的時間划不來,

淘寶的DPS-114EP-2,
寫的是"原裝海爾電視拆機品",應該是220V,
BENQ L42-6500是110V,
這有通用?

网友E:
通用
左上腳標示input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用
左上腳標示input電壓

仔細看賣家照片,確實有標註" 100~240V",
讚!

网友E:
剩下比較 DPS-114EP-2 vs DPS-114EP的output定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剩下比較 DPS-114EP-2 vs DPS-114EP的output定義即可

感謝指導!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指導,更感謝jacson99 大的熱心幫忙,終於完修了。
詳情;換上零件後,狀況與之前一樣情形,不信邪.所以下面這個線路圖的SMD全拆下測試,全部正常,搞了好幾天一直糾結這張電源板,突然想到;已經是快十年!主控板電容?果不其然漏電嚴重,
才會HV開不起來,燒電阻,更換電容完修了,繞了很長得冤枉路。

過程中還不小心把AP4002I給燒了,幸好手上有拆機的2N60,數據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指導,更感謝jacson99 大的熱心幫忙,終於完修了。
詳情;換上零件後,狀況與之前一樣情形,不 ...

"更換電容完修了,"
=> 所以是再換掉橘色電源板上面的電容嗎?

還在想說,是修好沒?
修好了分享一下過程,
每天上來看這些案例,是生活的樂趣啊,

恭喜完修,佩服康大努力不懈的毅力!

楼主(2025-06-21):
引用 网友C:
"更換電容完修了,"
=> 所以是再換掉橘色電源板上面的電容嗎?

是換主控板的下圖;最右邊2顆.連接RCA端子的,用不到沒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換主控板的下圖;最右邊2顆.連接RCA端子的,用不到沒換

綠色主板的電源,除了右邊兩顆藍色沒換,
其餘咖啡色電容都是新更換的,
原來是綠色主板漏電過大,造成電源板掉電壓,
這太難了,

恭喜完修,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