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泉小河馬分離式冷氣排水機

楼主(2025-05-23):
公司的室內排水機掛了.上一台房東的用了20幾年.這一台大約3年上下去跟朋友調來自己安裝的
電容降壓.電容量不到容量
手上只有這一顆.差0.3uf.勉強上看看
結果還是無電壓輸出.馬達不轉.整流器灌滿膠.也無法拆修.最後改一個19v的變壓器頂著先
想請教各位前輩.整流器裡是否也會含有觸發之後延遲斷電的電路..否則只靠浮標推動微動開關觸發馬達
那不就抽不了多少水.浮標一降馬達即停止?
容器裡永遠都會有水?
這是我一值有的疑問.請各位前輩解惑..感謝各位

楼主:
本著好奇心追根究底..拿起鐵鎚給他破壞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東..
結果應該也只是採用RC降壓線路而已..
只是這樣每次排水不就都只是靠浮標觸發微動開關那瞬間.水位稍降即停止排水??
這樣馬達會不會太常運轉呢??

网友:
微動開關  壓按力量對簧片屈服不是線性  它會有個屈服折點
我也沒法用比較精確詞語說出來
比方用家用牆壁電燈開關 正行程推到過半 翹板整個越過到底  反行程要回推到過半

這個只是說 機械開關 本身器械也能做到 將正反行程力量臨界點拉開成不同臨界點

以前機械雙金屬熱感應開關 也是利用簧片屈服正反行程不同臨界點
或是你玩玩金屬捲尺  試試弧簧片折彎屈服正反行程不同臨界力量

楼主:
原來是這樣~感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