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RX570GAMING-4GD 沒電壓!

楼主(2025-05-23):
原本 顯卡正常 燒機燒個甜甜圈一小時就掛掉 風扇狂轉!
測試 電壓12-5V   1.8V 沒有GS7103 +5 3.3V 有 沒有1.8V
求點位圖!或是維修方向!
今天拿出來又 可以用了 但是沒2次開機又掛了 沒電壓!

7103 6腳沒輸出1.8V 更換一顆也是一樣!
Q210 EN 只有0.4 其他都沒電壓!

V341_13.rar (337.34 KB, 下載次數: 2) 正面不太一樣!XD

网友A:
換了依舊,就查工作條件。

缺什麼,就往前級追

老(礦)卡,很多老化漏電元件,需要花時間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了依舊,就查工作條件。

缺什麼,就往前級追

目前 好像沒有 EN1.8V 開啟電壓 XD 參考了線路圖! 正面不一樣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 好像沒有 EN1.8V 開啟電壓 XD 參考了線路圖! 正面不一樣 XD

要得到1.8V_EN High

Q210不導通

Q1010A/B都要被拉到地

先測量Q1010是不是沒導通?或是B極電壓異常?導致誤動作?

另外去下載V341_21的點位圖比較接近技嘉的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得到1.8V_EN High

Q210不導通

V341_21 要去哪邊抓 XD
有抓到了
MS-V341 REV 2.1.rar (349.46 KB, 下載次數: 2)

网友:
引用 楼主:
V341_21 要去哪邊抓 XD

給您參考 V341-21.zip (1.76 MB, 下載次數: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