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維修後清潔方式

楼主(2025-05-24):
目前在使用 固品的洗板水(主成分異丙醇) 搭配科技海棉

使用方式為 電路板尚有些溫度時或是風槍200度加熱需清洗區域  用海棉沾取洗板水擦拭   效果覺得不錯

但是不確定 科技海棉成份+洗板水 在使用過程產生的有害物質是否會很驚人?

网友A:
用化學藥品說都不會有影響應該是騙人的,至於有什麼影響?多大的影響我也不知道,這好像在說廢話,我還記得我年輕的時候大家都是用香蕉水洗咧!

你如果是公司可以考慮投資乾冰清洗機,Youtube 影片就很多,我在朋友的工廠用過,這個清潔效果很好,陳年老焊泥都直接噴掉,不過它的工作區是在一個大透明箱中,透明箱中間有兩個洞,洞口就直接接手套,也就是操作者兩手伸進箱內就"自動"戴好手套,就這樣在箱內噴,因為不管在那裡噴都會把助焊膏黏的到處都是,以後打掃是個問題,當然,透明箱一陣子也是很噁心就是,就像把鼻屎噴的到處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化學藥品說都不會有影響應該是騙人的,至於有什麼影響?多大的影響我也不知道,這好像在說廢話,我還記得 ...

看來做好排煙的措施 避免皮膚接觸 才是上上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化學藥品說都不會有影響應該是騙人的,至於有什麼影響?多大的影響我也不知道,這好像在說廢話,我還記得 ...

這東東我們都叫手套箱, 少量不合算,
我老婆討厭那味道,所以都拿去頂樓洗
只是這幾天風雨連連比較麻煩.

网友:
科技海棉的碎屑 幾乎等同 玻璃屑.. 玻璃屑 幾乎等同 矽..
矽的結晶礦物 名為石英, 石英有種共生礦物 名為黃金..
挖坑道開採黃金時, 會產生石英粉塵...
吸多了... 沒辨法由肺排出來... 比死還難過....
每一口呼吸... 每一次咳嗽... 都是玻璃粉在刮肺...

使用洗板水/科技海棉 時... 除了通風.. 口罩還是戴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化學藥品說都不會有影響應該是騙人的,至於有什麼影響?多大的影響我也不知道,這好像在說廢話,我還記得 ...

乾冰清洗,真是大手筆的用途,DIY使用應該花不太下手

其實乾冰也是很好用的溶劑,可以用在像香精類的萃取

有前輩比較過丙酮、異丙醇跟乙醇的清潔效果差異嗎,尤其是去膠,小弟用過大罐去膠劑洗面板殘膠,結果異方性導電膠被洗下來,當然軟排線也掉了,應該是成分裡的二甲苯造成

网友D:
IPA 與超音波清洗機就可以洗的很乾淨,為了不讓 IPA 揮發與影響身體健康要加蓋子,清洗完的 IPA 如果還不髒可以倒回瓶罐中下次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東東我們都叫手套箱, 少量不合算,
我老婆討厭那味道,所以都拿去頂樓洗
只是這幾天風雨連連比較麻煩.

手套箱在生物實驗很常用到,不過除了噴砂用的,小弟看過大多是壓克力外殼,萬一黏了焊油,可以用有機溶劑洗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乾冰清洗,真是大手筆的用途,DIY使用應該花不太下手

其實乾冰也是很好用的溶劑,可以用在像香精類的萃 ...

所以一開始我就說如果你是公司......,因為花費不小,不過對公司來說這個價格並不算太高。

丙酮連油漆都能輕鬆擦掉肯定吊打異丙醇跟乙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套箱在生物實驗很常用到,不過除了噴砂用的,小弟看過大多是壓克力外殼,萬一黏了焊油,可以用有機溶劑 ...

任何東西用久了大家都會有經驗,貓大夫想想抽油煙機的例子就了解了。
朋友工廠的手套箱是不是全部都是壓克力我不確定,但是最前面一定是壓克力,因為這樣才看的到,他們也會嫌清潔工作困難,都馬是貼一張工廠捆棧板貨物的透明保鮮膜,髒了就換一張,根本不用清洗,儘管外面常磕碰,但是內部常保如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IPA 與超音波清洗機就可以洗的很乾淨,為了不讓 IPA 揮發與影響身體健康要加蓋子,清洗完的 IPA 如果還不髒 ...

我以前的工廠就是這樣清洗的

网友:
以前在工廠做化學合成時.....有時在趕進度調藥劑根本沒在戴手套~手都是直接伸進溶劑中~當然我是確認可以才敢這麼做~我不會傻到把手伸進硫酸中啦~@@~.........我現在54歲...雙手比我公司妹妹還嫩~耐受力因人而異~能遠離那個環境就離遠一點~這也是我後來離開化工產業進機械產業的原因~

樓上問的除膠我也一起說明~溶劑分特性(極性與分子結構不同)效果有差喔~
像膠帶貼指這一類~甲苯去漬油酒精都能去除~但快慢真的差很多~
萬一碰上頑強一點的膠~如填縫的矽膠.....除了拿丁酮~用其他溶劑擦可會氣死你~動也不動~
萬年章用的印油~酒精也是拿他沒皮條~擦不掉的~去找香蕉水這一類的酯類溶劑~輕鬆解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開始我就說如果你是公司......,因為花費不小,不過對公司來說這個價格並不算太高。

丙酮連油漆都 ...

多謝老大指導,有空去化工原料行買罐丙酮(飾品行小罐去光水太貴買不下手)來做實驗,看會不會傷到LCD軟排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東西用久了大家都會有經驗,貓大夫想想抽油煙機的例子就了解了。
朋友工廠的手套箱是不是全部都是壓 ...

果然老大有經驗就是不一樣,小弟沒想到工廠捆棧板貨物的透明保鮮膜,這種大張的好貼多了,不像廚房用的每次貼抽油煙機都要拼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謝老大指導,有空去化工原料行買罐丙酮(飾品行小罐去光水太貴買不下手)來做實驗,看會不會傷到LCD軟排 ...

丙酮不會傷 LCD 軟排線,但是會融 ABS 與壓克力要小心。
PCB 上頭的零件都不怕丙酮所以可以拿來洗板子,洗的快又乾淨,我以前都用丙酮來洗板子。
現在老了比較怕死所以改用 IPA 洗板,毒性比較弱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丙酮不會傷 LCD 軟排線,但是會融 ABS 與壓克力要小心。
PCB 上頭的零件都不怕丙酮所以可以拿來洗板子, ...

多謝D大指導,小弟以前都用95%酒精(因為手上只有這個),小弟主要是換偏光膜跟觸控板除膠,酒精效果實在不好,不論是撕膜或去膠,還有一次搞到破板,因為膠溶不太掉,用餐巾紙邊滴酒精邊轉圈圈擦,結果壓破LC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謝D大指導,小弟以前都用95%酒精(因為手上只有這個),小弟主要是換偏光膜跟觸控板除膠,酒精效果實在不 ...

換偏光膜要用丙酮,融膠能力最強,要配合刮刀將軟化的膠先刮除再慢慢的將玻璃擦乾淨。
因為揮發很快所以要一個區域一個區域的清除,要將玻璃快速的擦亮也只有丙酮,而丙酮又不會傷害偏光膜的表面。
化工實驗室不是都是用丙酮來清洗試瓶等玻璃容器嗎?這稱為潤洗以消除清潔液或水的殘留。
要清潔物品我的酒精很少用都是用 IPA 與丙酮,下次去化工行這兩瓶都一起買,用過就知道它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套箱在生物實驗很常用到,不過除了噴砂用的,小弟看過大多是壓克力外殼,萬一黏了焊油,可以用有機溶劑 ...

焊油可用洗碗精試試,
太難搞的就洗碗精不加水直接抺上去
很多溶劑都會溶壓克力,
有的剛用上還看不出來,
過一下子壓克力就白霧化
其實丙酮沒那麼毒,
直鏈的小分子很容易分解
味道也還好
以前實驗用THF(四氫呋喃)和quinone那才叫臭

网友:
清潔電路板方式, 因使用的頻率不高, 用家裡現成的白博士泡沫廚房清潔劑, 噴灑後靜置幾分鐘後用舊牙刷刷一下,用水沖洗再吹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