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生指示燈裡面鎳鎘電池可以換成聚合物鋰電池嗎?

楼主(2025-05-25):
逃生指示燈是路邊撿到的報廢品
外觀正常,電池無法充電了
電池規格:3.1 x 2.9 cm (長 x 寬)
裡面的充電路是否可以充聚合物鋰電池?

電池換成聚合物鋰電池(容量加大)使用
要拿來當停電時晚上照明燈使用

网友:
真巧!我家也有這塊,我記得是多年前里長發的贈品。
我也是改裝鋰電池,不過裡面的東西我都給拆了,直接把一組小行動電源移植過去,再加個小物理開關解決。

說過很多次了,鋰電池最好狀態就是像手機,充滿就拿出來用,沒電了就充電,如此反覆.......。
鋰電池廠都會明文要求不要長期浮充,意思就是充滿電了充電器還一直插著,沒問題就沒問題,有問題可能會是大問題。

网友:
緊急照明燈一般會用鎳鎘或鎳氫電池,充電的電壓和聚合物鋰電池不一樣,首先你要克服這個問題,然後要定時放電。
充電電壓不一樣可以用7805調整,聚合物鋰電池可以用手機電池代替,手機電池內部自帶保護線路,充飽電後會停止,你如果直接量內部電池接點會是4.2V,而外面輸入的接點就是輸入的電壓。

网友:
逃生指示燈"當停電時晚上照明燈使用",照度不適合吧
2#老大是謹慎改裝過
逃生指示燈是常亮燈具,設置位置與停電照明燈不同,

网友A:
不太清楚這是什麼邏輯,指示燈想當照明燈用?

网友:
其實電壓有點接近~~

雖然不太推薦測試,  要玩記得加上 電壓 電流表(USB那種蠻合適的)及溫度計~~

鋰電池充電就充電電流 溫度 截止電壓這些要注意

楼主:
主要是想說充滿電就擺著,沒有用到就定期充電
停電時晚上有一個發光的東西可以照明找東西
鎳鎘電池同樣3.6V 300mAh網拍找過賣家都說進不去沒有辦法安裝
不然電池就要改裝外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這是什麼邏輯,指示燈想當照明燈用?

亮度夠,可以當簡易照明,晚上上廁所/洗澡時拿一個擺著好用
有綠色人形的要將表面那個膜撕掉才可發揮亮度

网友:
這篇給你參考;緊急照明燈再利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20-1-1.html

用了半年多,還沒衝過電,感覺不錯用。

网友B:
鋰電飽電存放,會造成容量快速衰減,
正常充放可以用個3~4年,
飽電存放,不用一年就GG,

詳情可參閱之前有一篇在討論,
鋰電便攜式點焊機怎麼才一年就GG,因為樓主飽電存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鋰電飽電存放,會造成容量快速衰減,
正常充放可以用個3~4年,
飽電存放,不用一年就GG,

我家的電池(不管是不是鋰電池)都是充滿電後放置著,以三元鋰電池來說,當它的電力從滿電4.2V慢慢消耗到3.6~3.7V左右就會很穩定停留一段很長的時間,當然如果再放著它還是繼續放電,放個3年應該就有歸零可能,但是買電池就是要用,應該沒有人買電池來長時間放置才對。

會員的鋰電便攜式點焊機才一年就壞,也不見得就是充飽電存放導致,大陸的電池品質本來就"很難說",是不是該電池本身"體質"有問題?甚至點焊機廠家是不是用二手電池代用都不一定。

大陸的電池第一名應該是寧德時代,以我用寧德時代的LF-50及LF-90 磷酸鐵鋰電池用了好幾年都還在使用,一致性也很好,不過這次就不試它了。

寧德時代大單體

淘寶615 活動還未結束,不過我買的貨明天要報關了,我明天先來問朋友看跟誰零買可以買到正品的大陸電池界第二把交椅的億緯的電池,其它像力神、東磁、比克在大陸都算小有名氣,都各買一些回來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鋰電飽電存放,會造成容量快速衰減,
正常充放可以用個3~4年,
飽電存放,不用一年就GG,

我的緊急照明燈再利用,平常只充到3.8v,颱風天或容易停電時,才會插上市電110v

平常3.8v擺著當大型手電筒用,2並高容量鋰電池,LED可用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緊急照明燈再利用,平常只充到3.8v,颱風天或容易停電時,才會插上市電110v

平常3.8v擺著當大型手電 ...

正確,3.8V是鋰電最佳的保存電壓,
(以上數據是查找鋰電相關論文資料的)
不相信的,可以買兩顆一模一樣的軟包鋰電,
一顆經常使用,一顆飽電存放,
一年後,看哪顆電池衰退了!
(當年我第一支智慧手機,長江THL-W3,可換電池機種,
買兩顆電池,一顆在手機上使用,一顆充飽放抽屜,
一年後,手機上的電池依然頭好壯壯,抽屜那顆卻腫的像麵包,
那時百思不得其解,去查了許多電池特性相關論文,才知道真相)

我的晶體測試儀, 用兩顆NP120鋰電(富士相機的鋰電池) 串聯供電,
充電用航模平衡充電器,2S模式充電,
每次都充到2顆各為3.8V,平均每2年才需要充一次電,
現在已用了5年多,

如果要飽電存放,請使用"磷酸鐵鋰",

人只會聽到自己想聽的答案,如還是想把鋰電飽電存放,我也沒意見,
佛度有緣人,更何況我不是佛,度不了眾生, 啾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確,3.8V是鋰電最佳的保存電壓,
(以上數據是查找鋰電相關論文資料的)

"磷酸鐵鋰"

我放兩顆在血壓計內(工作電壓6V),少用放久了,忘了確認電壓...

上周臨時要用,發現一顆已經0V充不進去QQ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磷酸鐵鋰"

我放兩顆在血壓計內(工作電壓6V),少用放久了,忘了確認電壓...

QQ,

血壓計,後來都幫同事買 DC電源適配器,
最實用又耐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磷酸鐵鋰"

我放兩顆在血壓計內(工作電壓6V),少用放久了,忘了確認電壓...

磷酸鐵鋰 常見兩個廠牌
幫鄰居老人家裝血壓計內剛好不同廠牌,就突然故障一個
coolook 好像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磷酸鐵鋰 常見兩個廠牌
幫鄰居老人家裝血壓計內剛好不同廠牌,就突然故障一個
coolook 好像比較好 ...

我兩顆都是coolook @@

网友:
鋰電充電條件不同鎳鎘
當我技術層次或風險責任能力不足時 就拿已經搭配技術層次打包好的總成或半成品  就像2#拿行動電源移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度夠,可以當簡易照明,晚上上廁所/洗澡時拿一個擺著好用
有綠色人形的要將表面那個膜撕掉才可發揮亮度 ...

有一種USB/UPS模塊..
原則上就是 平時插著電, 會充電, 有過充/過放保護..
斷電時, 會由電池昇壓供電..
但不確定能不能改進你的照明燈內...

如果移除照明燈內部的電路, 換上一顆5V變壓器..
搭配USB/UPS模塊. 很容易改!

楼主:
感謝上面幾位
那就是裝鋰電池,電池正負極接線出來使用USB 3.7V充電線充電

藍芽小喇叭充電孔壞掉也是電池正負直接接線出來用USB充電線充電,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