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專業維修筆記] 技嘉 H410M H V3 翻車紀錄 | 3VSB微短路

楼主(2025-05-25):
沒什麼維修過程,只是將很久前遇到的一例跟這次遇到的合併彙整分析,相關數據出奇的相似。

[詢問]ASUS PRIME H410M-K REV:1.0進BIOS就卡住花屏 | VCCGT有測到電壓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783-1-1.html

廠牌、型號: 技嘉 H410M H V3

整板檢測到3VSB對地二極值偏低0.088,嘗試燒機、熱像儀照不出異常溫度點,

直接上CPU、上電測試,可觸發,3VSB電壓正常、各供電輸出都正常,也能正常關機。

透過熱像儀發現LAN IC45度C、PCIEx1 旁的Dummy load 45度C

、VCCGT供電部分發熱明顯、裝上散熱片的PCH達48度C。

觀察CPU風扇兩次開關機、轉速加速,感覺是開機的節奏~

嘗試拆下BIOS刷F2版本,F2之後更新的是CAP格式,CAP硬轉bin可能有不確定性,所以採用F2更新。

去論壇找cap to bin 的程式,發現自己的一篇翻車文,整體狀況不能說一模一樣   GG的喪鐘響了

重刷後故障依舊,PCH依舊發熱,PCH給你一絲希望...最後希望幻滅

喜提料板一張@@

這批戰績一勝一負,已經算回本了,第三張再看看手氣如何?!

點位圖 GIGABYTE H410M H V3 BoardView File.zip (783.95 KB, 下載次數: 3)

電路圖 Gigabyte H410M-H-V3 REV1.1 Schematic Diagram.zip (997.44 KB, 下載次數: 4)

參考文獻:

(1)3.3vsb待机实测1.1,我怀疑是南桥,大家看一下我是不是误判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85328-1-1.html

网友A:
H410南橋這麼容易掛?
前2天看到拍賣一張X570故障板,
本想買起來修好自用 (因為它能搭配的CPU性能極高),

不過發現X570不少維修案例是壞南橋(因為它工作溫度極高),
加上X570待機功耗偏高 (網上查,很多整機待機100W),
以上2點讓我興趣缺缺,放生那張故障板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10南橋這麼容易掛?
前2天看到拍賣一張X570故障板,
本想買起來修好自用 (因為它能搭配的CPU性 ...

我這裡x570的樣本不夠多,上次的EVGA X570也是橋短路。

J大所說的故障X570應該是ASUS的那張吧?!

B450/B550就夠用了,只要VCORE供電散熱做足、用料不縮水

,支援到最高等級的也都不是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裡x570的樣本不夠多,上次的EVGA X570也是橋短路。

J大所說的故障X570應該是ASUS的那張吧?!

"故障X570應該是ASUS的那張吧?!"
=> 是的, 看來不止我在逛故障品 ,
買故障品, 也是一種樂趣,

"B450/B550就夠用"
=>感謝, 筆記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410南橋這麼容易掛?
前2天看到拍賣一張X570故障板,
本想買起來修好自用 (因為它能搭配的CPU性 ...

jacson大說的是不是此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acson大說的是不是此片?

KKP大, 我前幾天晚上看到的ASUS X570-PRO WIFI,不是 X570-P,
商品有故障描述,看來8成是軟柿子,
(使用者把WD40噴進記憶體槽,全部記憶體槽都認不到)

只是想到,若修好自用,待機很耗電,
若修好賣同事用,以後哪天壞了,
沒點位圖和digital+ VRM的燒錄韌體,後續維修是一大困難,
掙扎幾小時,就放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KP大, 我前幾天晚上看到的ASUS X570-PRO WIFI,不是 X570-P,
商品有故障描述,看來8成是軟柿子,
(使用 ...

那還好,如果買了此片會比較頭大
上面進了腐蝕液體,腐蝕相當多元件,不好處理…

南橋 1V阻抗相當低、1V2阻抗13x,感覺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還好,如果買了此片會比較頭大
上面進了腐蝕液體,腐蝕相當多元件,不好處理…

腐蝕進液, 如果有點位圖, 可能比較好辦,
異丙醇+牙刷刷一刷,腐蝕嚴重的零件都會掉下來,
(如果是"青見仔修機", 都是用水+洗碗精刷洗, 再用100度烘乾6小時)
缺件的再一一補件,

X570的南橋,功耗15W,
表示1V供電抽載會有15A,阻抗低應是正常,
如果有良品比對一下阻抗,會比較好判斷是否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還好,如果買了此片會比較頭大
上面進了腐蝕液體,腐蝕相當多元件,不好處理…

腐蝕先清理,再看供電是否出齊?!

沒什麼想法的狀況下我會先刷BIOS,再跑時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蝕進液, 如果有點位圖, 可能比較好辦,
異丙醇+牙刷刷一刷,腐蝕嚴重的零件都會掉下來,
(如果是"青見仔 ...

經歷幾天處理,已經可以開機了

全板水洗與烘乾,IO周圍電路全數補焊,還好多數零件引腳焊點都還在
幸運的是,IO本體並沒有因進液而故障

只是X570 PCH的1V還是很低,歐姆值只有1歐,但能開機使用應該影響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腐蝕先清理,再看供電是否出齊?!

沒什麼想法的狀況下我會先刷BIOS,再跑時序。 ...

進液部分處理後,已經可以開機了
還好沒傷及重要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