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inEma F337 遙控直升機 齒輪零件

楼主(2025-05-25):
這台小朋友的遙控直升機只能在地上轉,但都飛不上去,感覺就是動力不夠,更換電池後也是如此,索性把它拆了,發現上齒輪磨損嚴重,導致動力不足飛不上去,但這齒輪網路上我找不到零件,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的?麻煩告知,謝謝。

网友:
這類配件應該淘寶都有,只是要仔細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03150513324

网友A:
齒輪外徑4.1cm,
最末一張圖,左邊齒輪內徑4.1mm, 右邊齒輪內徑2.5mm,

如果是這規格,淘寶 2顆齒輪一組 台幣120元,
運費掛號郵資40元,共160元,若有需幫忙淘寶,
請周一下午2點前私訊通知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齒輪外徑4.1cm,
最末一張圖,左邊齒輪內徑4.1mm, 右邊齒輪內徑2.5mm,

最後一張圖,左邊那個齒論上下還有兩個孔用來固定兩個螺絲,有這規格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後一張圖,左邊那個齒論上下還有兩個孔用來固定兩個螺絲,有這規格嗎? ...

商品標題有寫到是遙控直升機配件,
上齒輪側面, 螺絲孔沒有寫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品標題有寫到是遙控直升機配件,
上齒輪側面, 螺絲孔沒有寫規格

看起來很像,但是這幾天我不在北部,下南部辦事,無法再拆機確定規格,有這零件的掏寶網址嗎?我可以自行購買,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來很像,但是這幾天我不在北部,下南部辦事,無法再拆機確定規格,有這零件的掏寶網址嗎?我可以自行 ...

家裡有個落灰的直升機,沒有再玩,可以送你看能不能當零件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很像,但是這幾天我不在北部,下南部辦事,無法再拆機確定規格,有這零件的掏寶網址嗎?我可以自行 ...

淘寶,直升機配件尼龍齒輪,
祝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裡有個落灰的直升機,沒有再玩,可以送你看能不能當零件機用

落灰???是甚麼意思...
型號一樣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落灰???是甚麼意思...
型號一樣嗎?

GYRO FLYER X11C RC Helicopter  類似這樣的遙控直升機,給小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RO FLYER X11C RC Helicopter  類似這樣的遙控直升機,給小孩玩的

你這台是怎樣壞掉的?
東西在哪裡? 我是在新北蘆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這台是怎樣壞掉的?
東西在哪裡? 我是在新北蘆洲

別人送我們的時候沒有遙控器,就擺在家裡當模型給小孩玩,尾翼後面的支撐壞掉了.其它未知。
我住桃園南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人送我們的時候沒有遙控器,就擺在家裡當模型給小孩玩,尾翼後面的支撐壞掉了.其它未知。
我住桃園南坎 ...

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