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變壓器 繞組斷線 和 腳位

楼主(2025-05-26):
請問,這板子上的變壓 繞組,4腳(一級側)的這一邊,有看到 斷線,這應該可以接起來用吧?

另一邊,有7支腳(二級側),上方也看到有一根線

但拆開來時,發現這根線鬆鬆的,結果就掉了

拆開來第一層 和第2層,是不是看起來好像也沒看到線頭?

沒有線頭的話,那想問一下,繞組 不是 1組是2支腳,一進一出,是偶數,這邊怎麼只有 7腳?

像是 另一邊(一級側)的有 4腳

我有測量了一下每隻腳

就是七腳側(二級側),A-B,有阻值,一組輸出 一種電壓

F-G,有阻值,一組電壓

但 我不懂 C-D-E,這3支腳 都是導通的 ? 會是剛剛上方 斷線裡 有短路嗎?

這3支腳 是如何輸出電壓?

(二級側) 這邊,1-2,是確定 斷線的線頭 是通2腳,所以應該可以接起來?

一級側 和 二級側 之間量,也沒有量到短路

通常,這七腳,會是輸出 多少的電壓值的?

為什麼一級側這邊 會有2組 ?

這塊板,目前找到壞的、擊穿的地方 有好幾個......

那個我標GDS的MOSFET也被擊穿,2SK3565,3支腳都是互相導通的

然後,背面的 D14也短路,好像是 蕭特基二極體的 F2 5L

D18 不知道 是不是炸飛了,整個都沒有,還是本來就是空的?

---------------------------------

另外,想問

GBPC2508W 橋式整流器

我拆下來 測,AC 和 AC腳,給 AC110 V的火和中性線,正 負極 輸出是 DC 101 V左右,應該是正常的

但為什麼,我在板子上測 正負極 的輸出 會是量到 DC 307 V ?????? 這輸出是正常的嗎?

而且板子的走線,為什麼 兩個AC腳 會相通,只用了 AC110輸入的一邊?

(中間長方框裡,是有一個12V的繼電器,我先拆下來看下面的電路了)

再下面一點的邊邊,2支腳,那是有一個 20SP 005(NTC 熱敏電阻?? 還是壓敏電阻???) 我也先拆了

网友A:
變壓器的線斷了可不可以接?當然可以,只要你把"斷的兩邊"接在一起即可。

變壓器接線

网友:
不懂 C-D-E,這3支腳 都是導通的 ?......
這3支腳 是如何輸出電壓?
先假設有C-D1 與 D2-E 兩組線,而其中D1與D2 一同連接在變壓器D腳上,
C-D : D為共同端且接C52(+),又C52(-)接D18,這組整流應該是負電壓

零件是不是本來就是空的?
看焊點是不是融錫後張力自然形狀  若是有零件融錫後會適配引腳形狀   炸飛會有引腳缺口  除非又經補焊融錫張力重新適形

量到 DC 307 V ?????? 這輸出是正常的嗎?
而且板子的走線,為什麼 兩個AC腳 會相通,只用了 AC110輸入的一邊?
請搜尋站內 [倍壓整流]

楼主:
感謝您的指教

C52 確定是空元件

D18 的左邊,應該是 C腳,上方是板孔,然後轉下來的線,線下方 是D腳

D18轉下來的線 走到 C52 (-),然後再走左邊一點 就接線點了,線到另一塊板

D腳 右接 C52 (+),左接往下 跟 F腳 共點,再往下

F腳 接 D16

G腳 接 D14

--------------------
關於 D18,之前應該是無意間 有去補焊那兩點,因為那時還沒查修到 F2 這邊的二極體,所以沒意識到問題

等到 查修到 D14 是短路時,才意識到 D18 是炸飛? 還是原本是 空的?

但我現在在想 C腳 接 D18 再走出來到 線,應該是有功用的,才會有接線吧

而且,D18的中間 好像有一條黃色的膠

------------------------
倍壓整流

「倍壓 整流」 和「倍壓整流」,在站內沒有搜到

不過,還是感謝您有提出來,因為今天 我努力畫了好幾次 另一塊的電源板的電路,拆了一堆零件

要看底下的走線,才畫出來

然後,餵chatGPT 圖,跟它討論來討論去

一直加上 確定的條件 給它,AC110V,307V DC,不然它都怪我是 輸入AC220V 才會整流出 307V DC,哈哈哈

它最後才也是給了我 倍壓整流電路 的說法

這樣,GBPC2508W 另一塊的電源板 應該是 沒壞到吧

---------------------------

看到 壞到,擊穿的 元件,好像都集中在 中間 小塊的電源板,這中間的板,我是在猜是 上面的控制板的供電板

我一直擔心,DC 307V 輸出到 中間的小板,會不會是有什麼問題,這麼高的電壓

因為 上面的控制板 一些指示燈 和 七段顯示 都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的線斷了可不可以接?當然可以,只要你把"斷的兩邊"接在一起即可。

變壓器接線 ...

拿一段銅線,焊拉過來 下面的腳柱應該也可以吧?

另一邊 本來上面那條跑出來線,會是插上去的嗎? 這也太神奇了

這麼剛好噴到上面 可以插在上面,以為是 裡面斷線跑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指教

C52 確定是空元件

額外給你提醒 Q1 MOSFET也被擊穿,2SK3565,那麼其S極相接的  R45 棕綠金金 1.5R  也要檢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額外給你提醒 Q1 MOSFET也被擊穿,2SK3565,那麼其S極相接的  R45 棕綠金金 1.5R  也要檢查了 ...

剛剛有在查電阻

75K Ω,是量出來的,色環好像是 100K Ω

這個 量出來是 500 Ω,色環 應該也是

這個R45,我用蜂鳴檔會叫,但記得電錶有最小阻值 就會叫了

那這個R45 怎樣算 損壞了?

网友:
看來是沒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一段銅線,焊拉過來 下面的腳柱應該也可以吧?

另一邊 本來上面那條跑出來線,會是插上去的嗎? 這也太 ...

變壓器斷線應該是電路故障燒斷的

楼主:
六、七點跑了一趟

2SK3565 的替代,找了好幾天

從2SK2545,2SK2611,2SK2485,2SK2607 的規格表 看到 FQP9N90C 和 STP9NK90Z

架上都沒看到有,2SK2611 只有TO-247的,而且比較貴

2SK3878 比較便宜?? 2SK2611貴一倍??要到80元,我看規格都差不多

先來去洗澡睡覺了,睡醒了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