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不知道為什麼不能貼圖

楼主(2025-05-26):
今天開始 本來想發貼子問問題,需要貼圖 。
圖片已經壓縮,點吉貼子上傳圖檔一直顯示上傳失敗 換電腦也一樣。
不知道哪裡有問題了

网友:
圖檔多大?

网友A:
不知你所說的壓縮是多大的圖?

下圖  像素 750X563   210KB

楼主:
原本4M我壓縮到約500KB左右 他一直跑英文的上傳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所說的壓縮是多大的圖?

下圖  像素 750X563   210KB

我是用線上版的圖片瘦身把4M的圖壓縮到500KB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線上版的圖片瘦身把4M的圖壓縮到500KB左右

使用 Windows 內建的 [小畫家] 就可以縮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線上版的圖片瘦身把4M的圖壓縮到500KB左右

如果你看的到這篇大家貼的圖,你按右鍵把圖下載回來,然後在貼文練習區試貼一次,如果貼的上,那就是你壓縮的圖檔有問題,如果也是貼不上,那你就要檢查你的電腦了。

楼主:
找到問題了 用線上圖片瘦身的圖片可能改變了屬性
用了pucheng0705 小畫家縮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