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00 免焊接鋰電池盒

楼主(2025-05-27):
之前網拍閒逛看到的
售價比常規21700固定電池盒高
不過更換適當長度的螺絲後。18650也可用,但盒中多餘空間會有晃動疑慮,須自行加固

或許某些場合可用上,參考看看
O1CN01Dn5M922Ai8lMzcaTR_!!25774468236.jpeg O1CN01EyxQmC2Ai8lkYbd7H_!!25774468236.jpeg O1CN01g2cmZT2Ai8iDyTNKu_!!25774468236.jpeg O1CN01ohzWTz2Ai8iJ2JQPH_!!25774468236.jpeg

网友:
很方便的產品

网友A:
這種單顆18650電池有建議買什麼品牌的嗎?
充電器選購上有無需要注意的?
想買電池與充電器幫老媽收音機擴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單顆18650電池有建議買什麼品牌的嗎?
充電器選購上有無需要注意的?
想買電池與充電器幫老媽收音機擴 ...

我也正急需要買一些動力型18650,
電量較大的,約12~15顆,
還有好一點的充電器,有帶充電電量指示的.
有甚麼推薦的好商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單顆18650電池有建議買什麼品牌的嗎?
充電器選購上有無需要注意的?
想買電池與充電器幫老媽收音機擴 ...

小弟使用的樣本數太少
經驗值可能無法讓您參考

個人僅使用痞友贊助回收的數顆18650電池
充電器是留用汰換骨董手機的充電器來用
鱷魚夾+電池槽+磁鐵 ==> 兜一起慢慢充

充電池用量大的用戶可能要找多槽專用的
例如 :

若要求多功能,未來適用多樣延展 (充鋰鐵.......等),選多功能型,
輸入電源介面選擇 (新款能改成 USB-C ,傳統老式是只有 Micro USB)
電池槽尺寸問題,一般裝的下平頭21700,凸頭的會很緊繃,

長度更長的凸頭加保板21700電池就要看Nitecore、Vapcell、LiitoKala、XTAR之類的新機了

有航模充電器的話 買個電池座 電線接一接就有平衡充了

補充內容 (2025-5-31 06:42 PM):
關於一般圓柱型鋰電充電器,如何選擇與注意事項,這有篇業配文當中說明也蠻完整的,參考看看。
https://www.liteled.com.tw/litel ... ion=brands_detai...

网友:
這種充電盒我很早就有買了,雖然21700 也塞的進去,不過我個人覺得不是很好用。

是"個人",請不用太較真解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使用的樣本數太少
經驗值可能無法讓您參考

買充電器要注意很多坑,以下方這台Nitecore 來說我家就有兩台,它能不能裝21700?你問賣家應該都會說可以!但是我測試是"塞"進去的。

這台還有個問題,它的預設充電電流是2000mA,所以充電很快,過快的充電造成電池根本沒有充滿就停止,所以每次充電時我都要"逐個"把充電電流調低,調低電流等同干預它的預設值,它會"逐個"問你充電電壓是要4.2V還是4.35V?千萬別選錯了,選錯你的電池有機會發高燒報銷,因為我的眼睛很差,字很小很容易按錯,已經報銷好幾個了。

這台內建電源供應器,也能外接12V 阿達不達,一次充很多顆最好外接阿達不達,不然很熱~~~~

以上是"個人"不成熟經驗,請不用太較真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