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雷的大同微電腦電子鍋TRC-06REC

楼主(2025-05-28):
以前的大同電鍋,一鍋傳三代。
現在的大同電鍋,三年我就想扔了。(2022製造)

咦?怎麼一坨黑黑的?窩不知道呀!

不是壞了想扔,而是...不...衛...生。
這個蒸氣孔,周圍會積飯湯,乾了後他媽真香,晚點小強就來了。

今天網路上看到,別人家的小電子鍋,這裡連著中心圓盤,可以一起拆開清洗。
我以前可能太溫柔,用力一扯,只有矽膠圈扯下來。
大事不妙,已靠近晚餐時間。矽膠圈有溝槽,硬塞是塞不回去的。

只能很搞剛的拆上蓋了。卸下兩顆螺絲,慢慢撬開。
一開蓋,就發現有條黃線斷了。
由於之前也能正常使用,推測是地線。
端子前段已被壓扁,原先電線夾在前段。
後段比較張開,當然了,這位置原本是連外皮一起夾。
剝出線頭,我就直接夾在後段了。

這麼多螺絲,不開蓋根本洗不到。
黑洞外圈的髒汙,我已經清掉很多了。

有隻鐵棒,必須抽出,才能開鋁蓋。
不是鐵棒的原因,是右邊那兩根鐵線會壓著鋁蓋。(往前2張圖)

開鋁蓋後,套上矽膠圈。

乾!乾!乾!這是新品不良吧~
應該新品組裝時就沒套好,壓歪了。

還是說,這矽膠不耐熱?

還記得第一張圖,一坨黑黑的,會不會是因為這樣漏液造成的?
我只能把它偏上方(開蓋時)安裝。

組裝好,剛好趕上晚餐熱飯使用。
奇怪,還真感覺乾淨多了~

网友A:
這設計機構跟象印的很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設計機構跟象印的很類似@@

淘寶也有外觀相似的。感覺是公版。

网友B:
發現有條黃線斷了。
由於之前也能正常使用,推測是地線。
不用推測,確實是地線。注意照片裡黃線端子旁的鋼印圈起接地符號  那就是保護接地PROTATION  設備上保護防止觸電,等級嚴苛的還會強制要求螺絲尺寸以及鋸齒華司強化防鬆。以前與安規認證機構打交道 [線端子作內齒欲藉此省去鋸齒華司] 被駁回。
以前很多被駁回的想法  現在卻又行了!?

既然鍋子操作可掀蓋,自然說明黃線與端子處會隨掀蓋一起活動,線頭直接夾在後段只能是應急[母獅瞪視下求生],後續還是要再處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設計機構跟象印的很類似@@

以前因為工作關係有到大同公司生產電鍋的流水線參觀過幾次,整體產線還是維持古早年代的作業風格,當時跟他們產品設計的主管聊過一些話,整體就是墮落中公司會有的 嘴砲最厲害 要做沒半撇的樣子。
自此之後 大同產品 我大概只會買傳統電鍋(因為製造很成熟)其他一律不碰,反正大該不是抄的就是OEM。
不過其他台灣公司 我猜應該也差是不多 沒幾間真正想要研發或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推測,確實是地線。注意照片裡黃線端子旁的鋼印圈起接地符號  那就是保護接地PROTATION  設備上保護防 ...

專業。
圖中的端子圈有點彎,因為它沒有用"哇嚇",直接端子圈內做鋸齒狀,導致強度不足容易彎曲。

那個洋文,是不是PROTECTION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因為工作關係有到大同公司生產電鍋的流水線參觀過幾次,整體產線還是維持古早年代的作業風格,當時跟 ...

我也不可能買。就............朋友送的,電信業者續約禮,他說他用不到。

其實電子鍋也是有好處的。
傳統電鍋,簡單耐用,不過常常提早跳停,飯都還沒熟。
電子鍋應該是用加熱時間控制,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業。
圖中的端子圈有點彎,因為它沒有用"哇嚇",直接端子圈內做鋸齒狀,導致強度不足容易彎曲。

對!是PROTECTION。

网友:
國內家電業沒出息很久了,都是靠政府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