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送出】AMD RX5700 無擋板、風扇的顯示卡 換酷幣 Part Ⅲ

楼主(2025-05-29):
有一就有二,無三不成禮,第三片來了!為了不重複貼照片浪費論壇資源,詳情請看下方超連結︰

AMD RX5700 缺擋板、風扇的顯示卡 換酷幣 Part Ⅰ

本篇得標會員有需要的話,一樣附兩個同上方連結內的風扇。

下標規則還是要說︰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以上"當然就是包含版主,"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3. 100酷幣起標,每次以50單位以上增加。
4.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宣佈得標者後也請在三天內聯絡烏骨雞學姐自取或郵寄。
5. 有棄標記錄的就不用下標了。

如果真有在痞酷網熱心公益但尚未到痞酷會員等級想標也歡迎,只是有符合的嗎?通常熱心公益的會員積分都很高,應該早就在痞酷會員等級才是。

网友:
google了一下 效能接近3060 不錯耶

网友:
上一片沒標到
150酷幣...

网友:
我出250酷幣

楼主(2025-08-31):
這篇還在繼續喔!我還在等待有緣人。

當你想標它時,先不要期待它是拿來就能用,你會先願意花錢買專用風扇及擋板嗎?也想想如果收到無法開機你會如何處理?如果沒有方案也不會修理,那這張還有殘值的顯示卡就浪費了。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處理?我只能從以往的發文猜,如果以前都沒有發技術文或與大家討論,那這片卡拿去也是石沉大海。

所以我在等待會分享的有緣人。

网友A:
出個500酷幣,支持一下A卡~

[CBB論壇] 顯示卡 NVIDIA GPU 市佔率達到 94%

今天5600xt翻出來測時,LM下可認到GPU ,要燒甜甜圈,瞬間啪一聲PSU斷電保護

照經驗十之八九是外接12v短路了,果然…

GPU也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個500酷幣,支持一下A卡~

[CBB論壇] 顯示卡 NVIDIA GPU 市佔率達到 94%

祝peter180早日得標,

顯卡12V短路,GPU不一定會掛,
(根據我多年專業收看"青見仔修機"經驗,
顯卡外接12V短路,GPU大概率活著,換掉擊穿的MOS就能滿血復活,
為此,曾想買這種外接12V短路的顯卡來修,不用燒腦跑線路,)

顯存12V供電擊穿,才是必死無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祝peter180早日得標,

顯卡12V短路,GPU不一定會掛,

我很在意哪一聲啪...所以不敢太樂觀!

不一定~我的經驗不是很好,臉太黑

K大送的P106也是在一次上電開機中,顯存供電短路,喜提料板一張~

跟別人換物,好的技嘉主板換故障ˋ技嘉2060,面交當下還有待電表測到外接12V短路,當下不以為意。

撬開每相核心供電電感,對地二極值正常@@ ...這就說明負載GPU短路了。

之後就不敢碰(賭)技嘉的險卡了@@

也是有過GPU沒事的,跟客戶買狀況不好的礦卡技嘉1070,苦主都是外接12V濾波MLCC居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在意哪一聲啪...所以不敢太樂觀!

不一定~我的經驗不是很好,臉太黑

"好的技嘉主板換故障ˋ技嘉2060,面交當下還有待電表測到外接12V短路,當下不以為意。
撬開每相核心供電電感,對地二極值正常@@ ...這就說明負載GPU短路了。"

=>這推論好像不太對,外接12V短路,
表示有power mos的D、S短路,所以外接12V,量阻抗會看到GPU阻值,

撬開每相核心供電電感,對地二極值正常,
=>因為和GPU阻抗分離,對地二極值就看不到低阻抗了,
2060我沒量過,但GTX1060的GPU阻值都是<1 ohm (在我的電表看來,都是短路),
所以,這2060的GPU搞不好還活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技嘉主板換故障ˋ技嘉2060,面交當下還有待電表測到外接12V短路,當下不以為意。
撬開每相核心供電 ...

好像是去年的事,細節也忘了。

要再翻出來確認維修紀錄

有一段時間沒修顯卡,也有點生疏

這兩天到B站研究一下5700 短路、5700相關維修影片,沒想到真的派上用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個500酷幣,支持一下A卡~

[CBB論壇] 顯示卡 NVIDIA GPU 市佔率達到 94%

如果是你想要試試手氣,那就片就給你了。
不用轉給我酷幣,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郵寄事宜。

另外請問不久前你是不是有寄一片主機板給我?是什麼型號你還記得嗎?我又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你想要試試手氣,那就片就給你了。
不用轉給我酷幣,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郵寄事宜。

感謝wish大、yzu_master大 餽贈 ,5700晚點聯繫。

測試文要看卡況如何,應該會拆成兩篇發表。

八九代的 Asrock b360m pro4

B360M PRO4 測試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535-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個500酷幣,支持一下A卡~

[CBB論壇] 顯示卡 NVIDIA GPU 市佔率達到 94%

以目前自己遇到A卡5XXX系列的故障卡,只要不是1V8、0V75或顯存短路,多半有機會能救活
如果有熱顯的話,可以更快抓到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在意哪一聲啪...所以不敢太樂觀!

不一定~我的經驗不是很好,臉太黑

手上有一張待料的2060,核心對地約10-15豪歐左右
個人習慣先量測地與地之間阻抗值,再量測核心供電電感與地的阻抗值,來比較是否已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wish大、yzu_master大 餽贈 ,5700晚點聯繫。

測試文要看卡況如何,應該會拆成兩篇發表。

那主機板我再找一找。
請問你寄給我主機板後,烏骨雞學姐是不是沒有附運費給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去年的事,細節也忘了。

要再翻出來確認維修紀錄

賀得標,

剛在B站隨手搜尋"5700XT 短路 修",
就找到"青見仔修機"的視頻了,
"這張RX5700XT本以為能秒殺,結果小問題卻修得一波三折"

以下這篇(不是青見仔)有教如何判斷5700XT核心是否健在
"如何快速判斷顯卡核心是否健在5700xt顯卡維修"

如果你的技嘉2060還在,有空拿出來繼續搗鼓,
很大機率可以穢土重生,

楼主:
以我不專業的眼光看來顯示卡是新的,我只是不想把保護的貼紙撕開看背面,這片顯示卡的問題應該是怎麼讓它穩固的裝在機箱上,以及怎麼為它裝上一個涼快的風扇。
或許有BIOS 需要重新寫入,我是說或許。
說到核心是否健在?除非晶片焊接前就是壞的,否則都還沒有使用就壞的機率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主機板我再找一找。
請問你寄給我主機板後,烏骨雞學姐是不是沒有附運費給你? ...

主機板的箱子,我記得是用安全帽的、藍色 !

運費部份我查看看訊息,7/23學姊回覆有轉60元運費給我了。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我不專業的眼光看來顯示卡是新的,我只是不想把保護的貼紙撕開看背面,這片顯示卡的問題應該是怎麼讓它穩 ...

散熱器與風扇可以從我這張5600XT挪用,肉眼粗估孔位應該可以裝。

至於溫度壓不壓得住,這個之後再煩惱折衷方案。

若遇到VBIOS問題,我可以找網路上分享的試試看,總會遇到合適的~

我是將可能遇到的狀況設想好,作為停損點。

GPU短路,沒BGA設備與料件、核心主控問題,這個要使用IR 35217的特殊工具,不便宜@@

品相不用挑太好的~感謝wish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賀得標,

剛在B站隨手搜尋"5700XT 短路 修",

之前有大大分享LM317,也依樣畫葫蘆做了一個毫歐表,只是沒精密VR讓電流校正到100mA。

還沒能夠導入實際應用的階段@@

2060我忘了是哪個供電短路...有空re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目前自己遇到A卡5XXX系列的故障卡,只要不是1V8、0V75或顯存短路,多半有機會能救活
如果有熱顯的話, ...

剛剛量一輪對地二極值,除了外接12V短路之外其餘正常。

金手指上的CLK正常,RST 開路 @@ 感覺涼了

先找找哪顆DR MOS燒了...再判定是否蓋白布抬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器與風扇可以從我這張5600XT挪用,肉眼粗估孔位應該可以裝。

至於溫度壓不壓得住,這個之後再煩惱折 ...

這片RX5700 目前包含你這片我一共寄出3片,也想看看除了楊大俠的改法之外,大家還有什麼巧思解決高溫的問題?

RX5700 顯示卡我只有零星幾片,每一片品相都差不多,我只能說以我這雙不專業的眼睛看來跟新品無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RX5700 目前包含你這片我一共寄出3片,也想看看除了楊大俠的改法之外,大家還有什麼巧思解決高溫的問 ...

5700XT之前有收到幾張非公版,散熱器都是大磚頭又很沉重,有背板的還貼上導熱墊幫助散熱導向背板。

我可能傾向裝背板導熱貼,背面加顆風扇直接吹核心供電與GPU。

之前MSI GTX980也是這樣儘量降溫幫助延壽,再透過afterburner降頻、風扇曲線重新調整。

針對高功率、出廠時間有點年紀的顯卡這樣相對保險。

网友:
5600XT 拆開背板發現有焦點…
還好是MLCC短路,晚點解焊確認週邊狀況。

有進度或完修再另外發帖。

上面數來第四相濾波電容

補充內容 (2025-9-11 03:08 PM):
筆記: 移除MLCC後,短路排除。
核心、顯存、上蓋波形正常,不認卡。
懷疑RESET開路造成?!有R108 10k替代方案可改,嘗試看看。

補充內容 (2025-9-22 01:23 AM):
RX5700 reset也是OL狀態,所以板子供電沒問題
GPU應該是掛了

補充內容 (2025-11-10 02:20 AM):
reset補上10K,依舊不認卡而且手摸GPU背面很燙手!
確定5600 GPU升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