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H-NA27 吹風機開關風量故障 求助 Part2.

楼主(2025-05-29):
事情是這樣的,上一篇故障情形在下面由於等開關到達已經超過30天無法再編輯,

那個開關SLS-24-754E網友建議更換我從對面淘來的貴森森還不便宜.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id=90259&page=1

結果換上以後和原本的故障一樣還是只有最強風量,第一和第二段都沒有反應,

但是弱中強三段指示燈都有亮,各位還能提供一下維修方向嗎?謝謝!!

网友:
https://blog.csdn.net/MiKiJT/article/details/120903867
參考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732-1-1.html
量一量看電阻絲~是不是斷了~

网友A:
大顆二極體確認一下吧!

楼主:
太感謝了,看起來應該是那顆棕線和淡黃線之間二極體的問題,只有低溫弱風和中溫弱風通過,

剛好第1.2檔開關無反應,查到那顆最大顆的BM53二極體雙向開路,請問這位兄臺知道那是什麼規格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顆二極體確認一下吧!

好的,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那顆BM53二極體的問題,規格確認中...

楼主:
好的,不過故障原因不是不過電也有熱風,謝謝!!

网友A:
論ˋˋ壇上借圖,是ˋ請樓主確認一下ˋ這顆二極體是不ˋ擊穿短路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論ˋˋ壇上借圖,是ˋ請樓主確認一下ˋ這顆二極體是不ˋ擊穿短路ˋ了?

好的感謝,拆掉發熱絲外殼那顆二極體果然已經噴掉,幸好還能看的見型號為1N5408G,1KV/3A,

後面那個溫度保險絲為SF139E 142度,那二極體剛好在發熱絲旁邊難怪會噴火...

159.65 KB, 下載次數: 2

1N5408G

楼主:
換了那個1N5408整流二極體完修,第1.2.3段都有風量了,

感謝所有回覆幫助的網友希望你們出去可以踩到狗屎...不對...

希望你們出門可以撿到錢,慣老闆幫你加薪,連環車禍剛好閃過你,

感謝你各位!!...{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