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 玻璃封裝的二極體 要怎麼判斷它的規格?

楼主(2025-06-02):
上方有一個 好像有色環的 二極體 ZD3,不知道是不是 稽納二極體 (Zener diode)

但是 不知道這是什麼值的

這顆應該是壞了,我正接,反接,都是導通短路的

色環 好像 是綠,紫、粉紅??

下方也有2個 玻璃封裝的,是都正常,二極體檔量測,一邊有 0.6V左右

前幾天把買回來的 K3264 和 SS14 都焊上去,還有把 變壓器的1、2腳都接回,然後上電測試,結果還是不動,上層的七段顯 和指示燈都沒亮

D14 和 D18 的位置

然後,又找到了 這IC的 第6 和第7 腳 是短路的

UC3842B

第7腳是 Vcc,第6腳 好像是 給出電壓去 控制 K3264 的 G極,第5腳是 GND

上電時都不動

我有量了,變壓器的 第1 和第2 腳,都是量到 307V

因為第2腳 和 K3264 的 D極 相接,也是307V (第1 和第2 腳 和 D極都是 307V,這應該正常的嗎???)

但 S極 好像有0.5V(不確定),但G極 是0V,這我想是沒開門?

然後,去查量了 UC3842B各腳

第7腳 Vcc 也沒 輸入的工作電壓

拆了UC3842B 和 兩個220uF,25V的電容

第6腳 的走線在背面

PIN6-------D7--------D7頭尾都接了 R,470和102,R470左邊就接了 K3264 的 G極

R102 右邊 -------------R103,R103頭尾都下面接了 ZD3,R103的右上接去正面的 R45 (1.5Ω)

正面的 R45,之後的路 是有接去 UC3842B的 第3腳 和 DC-

查到這,所以也查到了  ZD3 這顆二極體 是短路的

變壓器的 第3、4腳,是會供電 給 UC3842B嗎?

上電時,變壓器的 第1、2腳(接回的),都是量到 307V

變壓器的 第3、4腳,沒有電壓,第4腳 是有接兩個220uF,25V的電容的負極

ZD3 要找怎麼樣的 稽納二極體 來替代?

手邊是有 幾種 像這種 玻璃封裝的插板式,有的寫 5.1 B2,有寫9C1,3B2,還有BZX 85C

网友A:
ZD3 布局位置 從MOSEFT_G 到 300Vdc負端
大約取18V Zener diode 用於保護Power MOSFET G極不受過高電壓驅動打壞
有時重負載(短路)導致UC3842B VCC昇高 導致第6腳(Output Pin) High Level 連帶昇高

另有意外好處 MOSFET短路後 原本300Vdc從MOSFET_G攻入UC3842B(#6) 然後炸IC以及其周邊  有了ZD3 算是一道防線

雖然本例UC3842B(#6#7短路)也是沒撐住 但是若是炸周邊 有得哭

選用18V 原因是 這類MOSFET GS 規格極限電壓多是+/-20V  ~ +/-30V

你這修法很魯莽 Power MOSFET 燒毀情況下  修復上電前都是先截斷Power MOSFET 只給予控制IC(UC3842B)VCC外加電壓試試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3 布局位置 從MOSEFT_G 到 300Vdc負端
大約取18V Zener diode 用於保護Power MOSFET G極不受過高電壓驅動 ...

感謝您的指導

UC3842B,這IC是真的沒確認到第6、7腳的短路(或許有,但沒意識到問題),所以K3264 和 SS14 和 變壓器 接回去上電後

才回頭再確定到

所以我也 搞不清楚,是我焊回去上電後 才又把 UC3842B 和 ZD3 弄壞,還是本來就壞的,我沒查到

所以,UC3842B的第7腳 VCC,輸入多少的工作電壓,第6腳就跟著 輸出多少電壓 去控制 K3264的G極,我理解這樣對嗎?

然後

ZD3 的Zener diode 可能是用 18V的規格,是嗎?因為 第7腳 VCC的工作電壓差不多是 16V

它的正極 是朝 DC-,負極是 朝 G極的方向,這樣接的,是嗎?

我又有去買了 3顆UC3842B回來,目前是沒動工焊上去試,除了因為 我不知道ZD3 要怎麼辦,怎麼換?

我也擔心 是不是還有其他元件 我沒注意到的

這板子上的 電阻,背面UC3842B附近的,我都有查過了,數值都正常

正面的 那幾個 色環電阻,我也量過了,那5顆 電解電容 220UF/25V,數值也正常

只剩下 正面那幾顆 SMD的電容

比較在意的是 C36的SMD電容,因為跟 第7腳的VCC有接

第1~4腳的 三顆C40、C39、C38

這些SMD電容,量測 不要短路就可以了嗎?

還是說,我把ZD3 的 限壓18V的Zener diode 找到,就可以 把新的UC3842B 和 限壓18V的Zener diode 兩個焊上去,去上電試了?

「Power MOSFET 燒毀情況下  修復上電前都是先截斷Power MOSFET 只給予控制IC(UC3842B)VCC外加電壓試試有無異常」

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是,只接 G極,另外D極和S極 先空(D極不接 變壓器的第2腳,S極不接 後面的電阻)

先上電後,看看UC3842B的運作正常嗎? 第7、6腳有沒有電壓,G極電壓

D極 和 S極 有沒有導通?(這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网友B:
ZD3的色碼反光嚴重看不清楚。好像是藍、粉紅、粉紅???
從外觀配色上推測是 Renesas(Hitachi) HZK Series 的 HZK18

手邊的HZK18

規格書:
https://www.renesas.com/en/document/dst/hzk-series?r=53809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指導

UC3842B,這IC是真的沒確認到第6、7腳的短路(或許有,但沒意識到問題),所以K3264 和 SS14 ...

ZD3 用18V zener diode, 其極性標記環對著MOS_G

剩餘再自行翻查研究網路上關於3842教學,有很多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ZD3的色碼反光嚴重看不清楚。好像是藍、粉紅、粉紅???
從外觀配色上推測是 Renesas(Hitachi) HZK Series ...

一開始,我是覺得好像是 天空藍、紫、粉紅

後來,放大鏡看,是有覺得好像是 綠、紫、粉紅

天空藍/綠、紫、粉紅

楼主:
ZD3的 限壓18V zener diode 和 UC3842B 都安上去了

那兩個220uF/25V的電容C44,也換新了換220uF/35V

2SK3565換成2SK3264, S極接出來的 R45/1.5Ω 也換新

上電後,還是沒成功

這是之前查UC3842B時大概畫一下,還沒整理過,怕220uF/25V那邊會有畫錯

量了UC3842B的第7腳

它的電壓 從10V左右 到 15V左右之間 來回跳動

第6腳 沒什麼電壓,都是mV

2SK3264,D極量有307V,S極沒電壓,G極也是沒有

但為什麼2SK3264很燙手?它是有裝散熱片的,但感覺溫度也太高了,這沒在工作也會發熱?

我怕在通電試板時會把它燒壞,拿了電風扇在旁邊吹它

UC3842B的第7腳不知道為什麼 會沒到 16V的工作電壓?電壓沒穩定

弄到這,我沒墨水了......

我能不能在整個系統通電測試時,只把UC3842B的第7腳直接撓起來,直接外接一個16V的電源 和 並聯GND

這樣去試看看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能不能讓系統進入運作?

這樣可以嗎?

還是說 對地的電壓值會不同基準,會弄壞

還是說 從這系統,看是哪個電壓,另外接出電路轉成 16V,去接UC3842B的第7腳,這樣對地的GND就會同基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ZD3的 限壓18V zener diode 和 UC3842B 都安上去了

那兩個220uF/25V的電容C44,也換新了換220uF/35V

變壓器輸出側 可能有短路   所以功率MOSFET 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