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光陽V2整流器電子零件問題

楼主(2025-06-03):
前陣子我的光陽V2出現問題,就是晚上騎機車大燈不能一直開著會亮電瓶不足警示燈
經過測試檢查後發現是整流器故障,於是去材料行買回來自行DIY裝回去,這樣晚上
出門有大燈就不怕危險。
又經過幾天閒來無事把整流器給剖肚了看看裡面一探究竟(其實是想維修)
圖1拆下來原貌
圖2上下半版分
圖3圖4問題來了圖中六大焊點,前輩們可知那是什麼電子零件。上GOOgIe查應該是二極體若有務請糾正 謝謝

网友:
沒錯正是整流二極體.一般鐵殼20A以上方形橋式整流器內部就是這種包裝

网友:
這六個焊點?

應該反面再拍一張照片

BT152-xxx~PDF

网友A:
我也是看到BT152-800 這是SCR.
這整流器沒有灌硬膠喔,那麼好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看到BT152-800 這是SCR.
這整流器沒有灌硬膠喔,那麼好清.

應該是有,只是不知道他怎麼清的

楼主:
前幾天電腦有問題不能錄  痞酷網  找回密碼也沒用.心想換一台電腦才能登錄
謝謝前輩們的討論.在這一起回答
1dancanpc大 整流二極體有沒有編號.會難買嗎?
2big619 大    背面沒有線路.是單面鋁板貼外殼加強散熱.我在貼圖
3Ricky 大      有灌硬膠喔.是軟的材質
4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用工具挖的

楼主:
361313[/attachimg

挖膠的工具

挖膠的工具

整流器的背面

整流器的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361313[/attachimg

你的第2張圖沒有選插入

出現檔名了

或是因第一張圖"361313[/attachimg" ]被刪掉了。

清得很乾淨,零件不難買,可能不好換。

楼主:
整流器的背面

整流器的背面

整流器的背面

楼主:
big619大 零件有沒有正確網路找的嘟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big619大 零件有沒有正確網路找的嘟不一樣

Google 搜尋 BT152-800 TO-220

就照片上的零件編號

楼主:
big619大 有編號是好找 我要找是劃紅圈圈六大焊點的點子零件

六大焊點

六大焊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