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動擺頭小風扇DC-FF2321W修理

楼主(2025-06-03):
社區資源回收區,撿到一支斷兩截的小風扇。
對3秒膠沒啥信心,聽說長春有仿的,那用502好了。
以前也很稀很難用,今天剛好瓶口附近有一坨比較濃稠,暫時黏好了。

這是什摸廠牌?

然後Type C口充電,完全沒反應。
拆開量一下電壓,2V多一些。

上回淘的線。

插上電源,接上表筆。
三用電表電壓顯示5V多。
表筆插鋰電池接口(前二圖),紅插紅,黑插黑。
短暫充電大約20~30秒,電壓顯示2.9~3.0V。

試用Type C口充電,可以充了。

想不到這種小風扇也可以自動擺頭。
電池不曉得健康程度如何。
不過之前是完全沒反應,現在至少可以插著線吹了。

网友:
太棒了!感謝樓主佛心分享~

网友A:
夾扇在辦公桌書桌市場真不小
原本看到產品資訊 電池4000mAh 想笑  這不會又是[印出市場喜歡的數字]
見到電池照片 哇!電池上還真印4000mAh

网友:
太棒了!感謝分享

网友B:
恭喜~賺得一枚電扇!

~~~捕夢網~~~好像

不過2024年9月才生產,就這麼斷了!

网友A:
以前忘了哪裡翻過  三秒膠快乾膠502這種是[與水分子結合]達到固化目的
瓶罐中很稀很難用,正表示尚未結合水分子
瓶嘴濃稠的反而是 開瓶後置放已經吸收部分水分子

新液很稀很難用,解決思路:人工給予水分子
具體作業方法 拿濕布(約紙巾程度的含水量)抹擦接合面 使其略為含水
另一接合面塗502新液  如此一貼即固 後悔調整偏移的時間幾乎都沒有

另一種是 502新液直接上接合  有後悔調整偏移的時間    然後噴水霧
如此有個問題 接合縫周邊起白霧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夾扇在辦公桌書桌市場真不小
原本看到產品資訊 電池4000mAh 想笑  這不會又是[印出市場喜歡的數字]
見到電 ...

我太喜歡左右自動擺頭了,以圖搜圖自己淘了一台進化版。
無論包裝盒或是機身,都沒寫電池容量。只寫可以吹7~10hr。
結果,最弱風速+自動擺頭,大概撐不到3hr。
7吋風扇,實際量只有5.5吋。

不過進化版耶~
多了小夜燈,數字電量顯示,看起來較不容易折斷,最主要才台幣160~170,電量就勉強接受啦。
還好,我之前有撿到一個迷你的行動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賺得一枚電扇!

~~~捕夢網~~~好像

就因為2024年9月生產,電池救回來,容量似乎沒有明顯衰退。

网友C:
恭喜完修!!
只是斷掉的地方用3秒膠黏起來沒有做補強的話不知道能撐多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夾扇在辦公桌書桌市場真不小
原本看到產品資訊 電池4000mAh 想笑  這不會又是[印出市場喜歡的數字]
見到電 ...

公司為了節能把餐廳冷氣溫度調高後就很多人帶這種風扇去吃飯
話說接好了再斷的機會不小,還是上個夾板補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只是斷掉的地方用3秒膠黏起來沒有做補強的話不知道能撐多久? ...

我是有補強方案ˋ的,只是看他目前好好的,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我注意到了。
左右擺頭雖然是自動,上下擺頭卻是手動,而且異常的緊。太大力肯定會影響接合處。那時拆開,發現是兩顆螺絲鎖住鐵片,我把螺絲鬆到很容易調整上下擺頭,卻不致垂頭的程度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為了節能把餐廳冷氣溫度調高後就很多人帶這種風扇去吃飯
話說接好了再斷的機會不小,還是上個夾板補強 ...

本打算用烙鐵頭,加熱訂書針,懟幾支進接合處。
可是它的殼有點薄,不知成功率高嗎。

目前輕手輕腳使用,再觀察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太喜歡左右自動擺頭了,以圖搜圖自己淘了一台進化版。
無論包裝盒或是機身,都沒寫電池容量。只寫可以 ...

续航不足是电池虚标货,电池座有空间的话自己添加电池,或者接充电宝最干脆,直接无限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续航不足是电池虚标货,电池座有空间的话自己添加电池,或者接充电宝最干脆,直接无限扩容。  ...

電池在這裡。

充電寶還是比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忘了哪裡翻過  三秒膠快乾膠502這種是[與水分子結合]達到固化目的
瓶罐中很稀很難用,正表示尚未結合水 ...

瞬間膠使用後可用瞬間膠催化劑(促進劑)加速固化,可黏得更牢,減少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