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我的Weller WD 1 終於要花錢了

楼主(2025-06-04):
我忘了這台Weller WD 1 是跟那一位會員同時買的了,也用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只燒壞一個刀頭,其它都沒有問題,前兩天使用時烙鐵頭掉下來了,好在沒有掉在我身上。

▼就是這支不起眼的把手。

▼為什麼烙鐵頭會掉下來?因為套管前端原本有一個收口卡住烙鐵頭,這個收口的地方磨損開了。

我先用人工把套管尖端夾一點收口繼續用,但是這是不會長久的,買一支WD 1的手柄並不便宜,現在沒有經常使用烙鐵,不如投資買一台新烙鐵。

日後再來對付這支套管,我的想法是買1支便宜的烙鐵手柄,但是套管收口要剛好合用,然後切下一段焊在WD 1的套管上,應該就能完美解決。

网友A:
這個凸緣嗎?
整圈用到不見,應該............是該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凸緣嗎?
整圈用到不見,應該............是該換啦

是黃圈那一段

网友A:
我想,也可以這樣暫用。

网友B:
應該是含著烙鐵頭的最前緣那段

我有買過兩組,不知道是否跟wish大的尺寸相同?!

收口內徑約6mm,另一頭插入內徑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也可以這樣暫用。

開口折一下還是卡的住,只是使用時不要施加壓力。

网友:
好奇这焊台怎么回使用成这样?照理说套管是不锈钢的不会这样啊……是不是使用方面的问题呢?比如经常300多的温度、经常与酸性助焊剂接触,还是高频焊台固有的毛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含著烙鐵頭的最前緣那段

我有買過兩組,不知道是否跟wish大的尺寸相同?!

你買的兩組也是Weller 的手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買的兩組也是Weller 的手柄嗎?

當然不是!!weller買下去口袋整個破了@@

936內熱型烙鐵手柄零件套筒三件套DIY自行更換 焊錫槍 銲槍

网友:
烙鐵頭適度除鏽以增加導熱效果
#4 不失有效方法,但Wish 老大都是完美修復、才提出問題

沒聽過Weller廠牌

楼主:
我昨天已經跟惠民通老闆買了一台速通T31智能恆溫專業焊台

這個焊台的手柄分為115、210、245 以上三種,這只有手柄部份,惠民通老闆知道這台是我要用的,就直接說115 對於我來說太小了不適用,修手機的人比較合適,所以我只買210 跟245 的手柄,它使用的烙鐵頭跟發熱芯是合在一起的,號稱加熱只需2秒,210 的烙鐵頭加熱芯跟245 的並不共用,所以210 跟245 烙鐵頭加熱芯我各買2支。

還有一台C09,收到再拿出來亮亮相,今天發貨到集貨倉,下星期應該就到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不是!!weller買下去口袋整個破了@@

936內熱型烙鐵手柄零件套筒三件套DIY自行更換 焊錫槍 銲槍  ...

Weller 手柄的套管直徑只有7mm,936 的手柄套管直徑是8.5mm,套進去烙鐵頭就掉出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已經跟惠民通老闆買了一台速通T31智能恆溫專業焊台

210 的也很小啊。
不過我當初就是要買個小的。
傳統烙鐵頭如果這麼小,都又細又長,加熱效率不好。
這個真的快,1~2秒就融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 的也很小啊。
不過我當初就是要買個小的。
傳統烙鐵頭如果這麼小,都又細又長,加熱效率不好。

所以買回來看看比較準,現在的產品越來越小,所以還是要買210,不過245還不是最大的,我先看看245到底是多大支再說。

网友C:
這個 WP80 的套筒是消耗品,我已經換過好幾個了!

WP80 烙鐵頭很便宜好買的用起來一點都不心疼,但唯獨這個套筒只有正牌的且賣家很少還越賣越貴。

套筒的材質不是不銹鋼是某種合金銅,壞了很難修只有換新一途,他牌的皆不合用只能買正廠。
Weller 烙鐵我用過好幾種,以前的其他型號也是同一個性套筒會燒壞,又如果沒有開休眠功能此套筒壞的更快。

早早看破停用 WD1 也是個好方法,像我也有 T12 與 C245 同時在用。
C210 加熱最快 C245 功率最大對付大焊點最好,大陸國產化後這也成白菜價。
而 WD1 的副廠焊頭很便宜我會拿來改裝用,例如用一字頭中間挖個槽變成 SMD 0805 或 0603 專用焊頭。

朋友請我推薦好用的烙鐵,這陣子我都建議這家的,介面漂亮又有動態曲線每個都說好!

楼主:
618接下來換什麼活動?
再來一台快克的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個 WP80 的套筒是消耗品,我已經換過好幾個了!

我在淘寶有看到下面這台,看起來與duke83大推薦的差不多
不知大大是否有比較過,為何會推薦你那台極博星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寶有看到下面這台,看起來與duke83大推薦的差不多
不知大大是否有比較過,為何會推薦你那台極博星 ...

正點 T200 這台看起來也不錯,但是單價相對比較高一點,我這邊沒人用過所以也不知會不會有蟲的問題。

我用過的這台上市超過一年了當初看他資訊豐富介面也漂亮,我用了兩個月後推薦給我朋友生產線上用,現在前前後後買過二十幾台了,取代了快克的高頻 205 烙鐵,205 的頭頸太粗對於需要焊接高密度多線的接頭端子不好用。

有注意到正點說 T200 的休眠是靠手柄內的晶片,這點我有些懷疑不是用震動開關而是用 3D 電子陀螺晶片嗎,我用的這款手柄座與主機間有一條連接線,手柄放回去這條線就與 GND 接通就休眠了,相對比較穩定可靠。

還有 T200 沒有標示能用在 AC 110V 市電下,而極博星是寬電壓的都能用。

我現在的 C245 主機是與吸錫機共用,吸錫手柄是 T12 的,主控板支援 T12/C210/C245,為了 C245 採用 24V 200W 的外部電源。
烙鐵主機自己做比較合用。

楼主:
先把Weller WD1 收起來,改天拿到朋友工廠看他有沒有辦法?要我像duke83 花錢買配件,那種價格我肯定是拿不出來的,含慢賺錢只能用別的方法~~~

惠民昨天把我買的東西寄來了,今天上午沒有空,傍晚回家前把它組起來試看看?
▼這種把烙鐵頭跟發熱芯做在一起的焊台普遍都很快,當然這台也不例外。

▼把烙鐵放上烙鐵架就啟動休眠,會一直降到顯示不加熱。

這台焊台主機就包含了烙鐵架、銅網球、清潔海棉都做在一起,也算比較省位置。
▼手柄我是買T210跟T245,就如雷大說的算小支,手柄導線雖然不硬,但是Weller WD1的比較柔軟,看來得找時間把我的OKI 焊台給找出來。

還是先拿T245 來用好了,T210 實在太小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把Weller WD1 收起來,改天拿到朋友工廠看他有沒有辦法?要我像duke83 花錢買配件,那種價格我肯定是拿不 ...

除了自動休眠,還有一個特點,快速換烙鐵頭,不必等到冷卻。
將烙鐵頭伸進鐵片前方,缺口往回勾住烙鐵頭凸緣,往回拉就下來了。
換下的烙鐵頭,會掉到前方盒子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自動休眠,還有一個特點,快速換烙鐵頭,不必等到冷卻。
將烙鐵頭伸進鐵片前方,缺口往回勾住烙鐵頭 ...

這個功能其實很早就有了,它的中間比較大孔的還有校正烙鐵溫度的功能。

网友E:
舊把手左右鑽洞鎖上螺絲擋住烙鐵頭後退.前端環形切開.裝上烙鐵頭後夾緊即可(跟飛機後燃器噴口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舊把手左右鑽洞鎖上螺絲擋住烙鐵頭後退.前端環形切開.裝上烙鐵頭後夾緊即可(跟飛機後燃器噴口一樣) ...

WD 1 的烙鐵頭只有約1公分多,烙鐵頭下方就是發熱芯,也就是發熱芯的頭部頂著烙鐵頭的尾部,靠套管上收口讓兩者咬合,在管壁上鑽孔會傷到發熱芯。
再來,如果這台是大陸貼牌的焊台我還能亂搞,但它是Weller,在不購買原廠配件下我還是想弄的完美一些。

朋友的工廠有一種專焊不銹鋼管的工具,根本不需要專業焊工,工廠的歐巴桑就會操作,只是夾具沒有WD 1手柄這麼小的,他要我把東西拿給他看過再說。

网友:
放上一張 WP80 套筒的拆解圖,讓大家集思廣益看看這個套筒是否可以自己修理。
烙鐵頭與發熱器中間的結合面是鍍銀的,需要很強與平均的力量來結合才能將熱量優良的傳導,也才能穩定的固定烙鐵頭。
我有一次加熱使用中手柄沒放好掉到地上剛好頭朝下,就將此套筒給撞歪了烙鐵頭就掉了出來,小心的敲擊板金後又能將就再用一下,但沒多久後還是將套筒換新了。

現在還能在掏寶買到此套筒還算不錯,花個幾百台幣就能解決,再過幾年掏寶的庫存賣完應該就不會再進貨,那時就只能從歐美買進來。
用過 Weller 的人都知道此套筒是消耗品,也不曾看過外國有人可以修理此套筒,所以自己早就很習慣換套筒了。
我總共囤了三隻 WP80 手柄,所以只要有任何零件損壞都隨時有料可以替換,這樣用起來就很安心。

网友:
http://shenjun.com.tw/ch/product/100012
銅套銅管接頭應該是不錯選擇,可以敲打定型,又便宜~~

楼主(2025-07-09):
19樓的速通T31智能恆溫專業焊台有附一片防燙矽膠片,就是下圖這片。

這片防燙矽膠片讓我想到我以前使用的美國METCAL(OKI)也有這片,把它找出來。

METCAL 以前名氣很大,那時的產品就都是高頻瞬間加熱了。

怎麼只找出手柄?主機呢?大主機收在倉庫,小主機忘記誰借走了,大主機以前有貼過,有興趣請看下方連結21樓。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884-1-1.html

這就像電動工具,有的行業非HILTI 不用,有的喜愛用米沃奇,有的偏愛用牧田,BOSCH......,世界名牌的工具非常多,也非常貴。

防燙矽膠片大陸做的應該很便宜,但是我記得我以前買過METCAL 是非常貴的,用了N 年也收起來N 年,品質一樣非常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19樓的速通T31智能恆溫專業焊台有附一片防燙矽膠片,就是下圖這片。

防燙矽膠片我也有幾片但很少用,還不如這種廚房用的防燙矽膠片好用。

只有用 T12 烙鐵換頭時才可能用到防燙矽膠片,Weller WP80 或 C245\C210 都用不上這片。
我最常用與最習慣用的還是 Weller WD1 因為換頭很方便,可以加熱中徒手將套筒轉下來就能換頭而不會燙傷。
烙鐵頭體積小好收納價格又便宜,我手邊有二十幾個可以輪流換應該是不容易用壞了。
比較常用的頭就裝在備用的 WP80 手柄上,直接換手柄更快,所以才會有三隻 WP80 可以用。

WP80 手柄就是 80W 的除了加熱速度比不上 C245\C210 外沒有什麼缺點,如果要焊接大面積的銅箔就會拿出 WP120 的手柄來用。
此手柄的橡膠外皮與導線真是耐用,用了十幾二十年也不會開裂損壞,會壞的真的只有本篇的重點,套筒。
所以建議此套筒還是先買一個新的來用,否則舊套筒還沒找到人修好前此 WD1 烙鐵都不能用,這樣套筒修好後也有備用的。

即使是二手的 WD1 還是比同瓦數的陸製新烙鐵好用,所以我的 T12 與 C245 都是買零件來自己組,不但能控制品質也能減少花費(這不一定)。
我的烙鐵常常一開就是一整天,所以有休眠功能的很重要,WDH10 支架也是重要配備雖然他的價錢可以買好幾個套筒,但能有效的減少套筒的損壞也是值得的。

休眠細節如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2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燙矽膠片我也有幾片但很少用,還不如這種廚房用的防燙矽膠片好用。

我這台休眠是可以調整的,如果手柄一放進烙鐵架就開始休眠是很麻煩的,因為有可能是一放進去10秒鐘又要用了,就算它加溫迅速,但這樣頻繁加溫也很麻煩,所以它能設定多久後才進入休眠,我是都設定30~40秒沒動就進入休眠。

有機會修好WD1 後看有沒有能力也改個休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台休眠是可以調整的,如果手柄一放進烙鐵架就開始休眠是很麻煩的,因為有可能是一放進去10秒鐘又要用 ...

WD1 有軟體休眠設定而不需靠外部微動開關,其動作原理是 CPU 判別溫度變化在 3 度 C 以內就認為你沒在用烙鐵,這樣的狀況一段時間後(可設定)就會進入休眠模式了,但缺點是這種的軟體休眠要喚醒時要多按一下主機上的按鍵才能停止休眠。

而微動開關是原廠建議的搭配其配件號碼是 WDH10T,還有另一種手柄座為 WDH10 其差別就是沒有微動開關,價錢幾乎便宜一半,我就是買這種的來自己加裝。

WD1 休眠的設定我是設 250 度,從拿起來到加熱到 350 度約 3~5 秒,我焊接的動作不快所以能夠接受,而如果是 C245 這種加熱快的可以設定低到約 150 度。
我這樣子的設定用了很多年算是很順手了,即使每 10 秒就動一次烙鐵也不存在困惱,因為溫度不會馬上就下去的,更不擔心頻繁加熱動作會損壞烙鐵。
或是乾脆將手柄放在旁邊的空手柄座就不會休眠了永遠恆溫。

网友:
昨晚有想到可能可以用 936 的套筒來改裝給 WP80 用,936 套筒人民幣是個位數,我找了其尺寸再與 WP80 比對看起來是差不多。
上端裝烙鐵頭的洞一樣是 5mm,唯筒身直徑比較大些但應該可以套在舊有損壞的外頭,剩下的就是如何結合固定的工藝了(例如塑鋼土)。

還有一件事忘了說,WP80 的原廠套筒有兩種,一個是原配的較短另一種是較長。
現在在掏寶上只能買到長款的,標準的短款已經缺貨買不到了,只能上國外去買了(DixxKey 要台幣七百多),再不買什麼都買不到了。
七百多已經可以 DIY 裝一組 C245 整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