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使用電子開關控制1對2的T5電子安定器

楼主(2025-06-05):
大家好,目前我想用一般市面上常用的三段或四段式的電子開關來控制1對2燈管的T5電子安定器(28W*2)

因我使用兩個28W燈管晚上照亮房間剛剛好,可是白天又太亮。所以才想用電子開關控制白天點亮一燈管就可

以往要用電子開關來控制兩燈管,必須使用兩個1對1的電子安定器,這樣才可以控制

可是自從我發現1對2的T5電子安定器,可以拔掉一燈管另一燈管還會亮。表示我可以控制燈管線路通斷路來控制燈管明亮

電子開關的線路方塊圖

1對2的T5電子安定器燈管接線圖

這樣我自行DIY更改電子開關電路relay的abc接點改成乾接點,然後串聯在安定器燈管的接腳某一線路上,反正四隻腳隨便挑一隻都可(除兩燈管共通點外)
這樣的話假設
第一個relay的a或b接點串聯第一燈管的第一隻腳
第二個relay的a或b接點串聯第二燈管的第四隻腳
(看實際亮燈順序來接a或b接點)
這樣是否可實現電子開關控制1對2的T5電子安定器

這樣可行嗎?謝謝

网友:
我之前是這樣搞

网友:
文字說明不一定可以很清楚表達你要接線方式,建議畫個簡易接線圖這樣會比較清楚明瞭。

楼主:
接線圖大概是這樣

relay的接線圖就不畫了,跟benson1206的第一個relay一樣,把電源紅線斷掉。變成乾接點

之所以不確定是用a或b接點,是因為目前電子開關不在身上(不確定動作順序),等下禮拜回去才能改電路

网友A:
個人會買二段式電子開關,控制其中一燈管火線。

网友:
贊同 benson1206的解法 很OK

補充一下其圖中電子開關電路  紅色X要求劃斷  的部分 實作上要切劃出一定絕緣距離  杜絕電弧跳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會買二段式電子開關,控制其中一燈管火線。

我了解你的意思,也是不錯方法
只是我是用已有現成的東西來改

楼主:
結果失敗,我發現4腳燈管斷一隻腳,燈管會出現微亮現象
心情有點鬱悶,忙活了兩三小時還是白做工

感謝上面給我所有建議的前輩,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結果失敗,我發現4腳燈管斷一隻腳,燈管會出現微亮現象
心情有點鬱悶,忙活了兩三小時還是白做工

建議安定器換一對一的,也就是一根燈管對應一顆安定器,配合電子開關從 AC 電源切換。

曾經換燈管偷懶沒關掉電源,結果是把電子式安定器燒了,所以從燈管切換是有風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安定器換一對一的,也就是一根燈管對應一顆安定器,配合電子開關從 AC 電源切換。

曾經換燈管偷懶沒 ...

好的,這樣電子安定器需要2個
等以後如果常住再考慮改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失敗,我發現4腳燈管斷一隻腳,燈管會出現微亮現象
心情有點鬱悶,忙活了兩三小時還是白做工

好幾年前(約五年前)還在擔心,如果用LED燈照明,會不會有亮度/耐用/對眼睛(藍光)不良影響
這幾年也試了一部分用LED照明,個人使用上,難免還是會有個案,很快就壞了LED燈.
但多數LED使用評價還是好的(亮度夠,瓦數還減少,壽命也沒問題)....

看到你的問題,我的直覺是 20W LED燈管 (T5,T8都有),且三切還不用改,直接用....
供你參考參考...(你沒說燈管數量,數量多,還可省不少電...)

另外, 當然你如果買很多燈管(備用)....可以試著先改一組來用,比較一下T5與LED效果...

----
剛剛找了一下...約兩年半前...(中間有壞一個),目前家裏半數都換LED,沒遇什麼大問題...
把厠所的嵌燈 E27 換成 LED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