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rma德爾瑪VC01吸塵器Typc-C維修與拆解

楼主(2025-06-05):
朋友送來這台德爾瑪VC01吸塵器希望我幫他看一下。物主是朋友的媽媽,充電時不小心踢到,結果竟然整個Type-C座掉出來...

幸好有保留下來,不然就沒有本次維修紀錄了

這台不難拆,但是有些地方需要注意。以下是拆解方式,如果有人想更換電池可以ˊ照著做。
把手末端有一塊斜斜的塑膠蓋板要先卸下,裡面有兩顆螺絲(箭頭處)請卸下

拆開把手蓋板可見開關板

拔除接頭,並卸下開關板。注意,有一塊遮蔽用的橡皮不要掉了

接著卸下把手中央的固定螺絲

機身上有兩處遮醜用的橡膠,移除後就是螺絲孔,這應該不難發現

接下來就是比較不易發現的地方。有一個螺絲孔位藏在貼紙下方,要先用小刀把貼紙掀開才行

還有,機身的兩側紅色貼條也是固定物,這邊我找了好久才發現

以上都完成後就可以把機殼移除了。把手與機身往兩邊拉開即可分離。

麻煩的在後面。朋友這台的Type-C因為用力過猛,一些pad都壞了。不過這個USB孔只有充電功能,理論上只要能接上正負極就OK。

由於手上的Type-C母座都不適合,只好拿舊的接頭來用。其實舊接頭只有兩端的接地耳損壞,其他接點都是正常的。Typc-C上面先用OK線焊於兩個正極接點,引出兩條線來,再用焊錫固定Type-C母座。 這兩條OK線兩端待會都要接到濾波電容正極。

下面是剛固定好母座,OK線還沒焊正極的照片

接下來把OK線兩端焊到電容處即可

經過這番操作,本機完修,充電也正常了!

後記

這次維修不算完美,因為這樣的固定方式不是很牢靠,只能請朋友日後要小心插拔。Deerma德爾瑪據說是幫小米代工的廠商,難怪造型跟家裡那台Mini有點似曾相似的感覺。本機的18650電池也還行,沒有老化現象所以就沒建議朋友更換了。

网友A:
吸塵器這類比較稍大物件  若又是屬於沒什麼固定窩點充電拉線遭遇踢扯機會在所難免

不若建議對方加個磁吸頭 現在這種東西多  已經不算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塵器這類比較稍大物件  若又是屬於沒什麼固定窩點充電拉線遭遇踢扯機會在所難免

不若建議對方加個磁吸頭 ...

多謝,這真的是不錯的建議

网友:
之前幫人換噴霧器的充電孔也是這種,找了許久

短版 TYPE-C 母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