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DIFIER R201TIII 漫步者喇叭 插到220V

楼主(2025-06-05):
問題描述:同事說插到220V插座,插回110V喇叭有雜音.

外觀

拆開後是傳統變壓器,輸入110V輸出兩組AC12V中間抽頭,整流後±15V.

量測輸出電源-15V有60Hz連波,這應該是低音喇叭雜訊來源.
檢查整流二極體沒壞,縱使輸入插到220V輸出了不起變AC24V,應該不至於燒才對.
看電容至少有25V耐壓,應該就是功率放大IC掛了吧.
功率放大線路很簡單就是 MC4558CDT + UTC TDA2030L x 2 + UTC TDA2050L

MC4558CDT耐壓±22V

UTC TDA2030L耐壓±18V

UTC TDA2050L耐壓±25V

拆了兩顆TDA2030L,低音喇叭還是嗡嗡叫,所以TDA2050L一起拆掉.
換完TDA2030L + TDA2050L這三顆輸出就正常,MC4558C就不換了.

网友A:
EDIFIER R201TIII ,
漫步者不是大陸品牌嗎? 為甚麼不能插220V?

自問自答:
某寶搜了一下,看來這機種有分版本,輸入電壓不同,
還有單獨賣這功放驅動板,

賀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FIER R201TIII ,
漫步者不是大陸品牌嗎? 為甚麼不能插220V?

可能是出台灣AC 110V的機型.

网友B:
=.=...怪了~我以前問過他們克服~變壓器是國際版本的110~220...通吃
因為淘寶上太多台灣人去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了~我以前問過他們克服~變壓器是國際版本的110~220...通吃
因為淘寶上太多台灣人去買了~~ ...

大多數機型都是寬電壓。
有少數是例外的,像這台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了~我以前問過他們克服~變壓器是國際版本的110~220...通吃
因為淘寶上太多台灣人去買了~~ ...

我覺得,若是用傳統變壓器當電源,應該做不了110V~240V寬電壓.
不是發燒友,不知道用傳統變壓器跟交換式電源是不是有差,有懂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