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眾儀LCR電橋ZT-DQ02功能介紹

楼主(2025-06-06):
1.此款電橋除了常用的LCR量測功能之外,另配置了各式電池的內阻檢測功能,藉以了解待測電池的健康情況,而實際不同材質的充電電池,其相對應的合理內阻,請參考其隨身附帶的說明書內容標示.
2.此類電表的內阻因需量測至豪歐姆等級,故須採用4線式電橋來量測待測物.
3.至於儀表上的特殊按鍵功能選擇,如LEVEL(有0.1V/0.3V/0.6V等 3檔位),當你在做線上電阻(即元件在電路板上-未拆下)量測時,建議使用0.1V,可降低與其相連的主動元件被觸發,而影響其阻值(電壓越高,測量到的電阻值可能會越低).
4.電容器量測時,選用不同頻率的參考Q值,在100HZ及1KHZ時,應各<0.15及0.8才是較健康的電容器.
5.在操作此儀表時,其應注意事項,請一併參考影片中的說明.

网友:
隨機網搜 "相對應的合理內阻,請參考其隨身附帶的說明書內容標示."

機型規格 :

該機隨附說明書中提到的電池內組對應參考值

网友:
ciko大推荐的这款众仪LCR+电池内阻表之前俺也关注过。ZOYI目前的仪表比较迎合当代大众,像这款组合式仪表可以省了电池内阻仪的钱,蛮好的。
只是在测量精度方面,看网友的评测似乎略差些,还有些小BUG。所以,俺最后没考虑它。
像单纯的LCR手持表,DE-5000、TH2822E、UT622E看起来都不错。

网友:
眾儀的機器CP值高,我有一台703S,感覺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