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AD中让PCB布线遵循KeepOut Layer轮廓

楼主(2025-06-06):
是这样的,小弟有一个Panasonic的SL-420SX Portable CD Player的FPC排线出现了问题,现在想自己制作一根,但原FPC的外轮廓是异形不规则的,布线细又密集,因此原设计中走线可以从图中看到基本是依照排线的外轮廓进行布置的,这样走线平滑又节省空间,规整、好看。

然而,俺在Altium Designer 15中进行布线时发现,无法达到顺着KeepOut Layer(轮廓)进行平行走线,因为布线规则中转角不能太随意。即使在AD新版本中进行布线平滑优化了还是糟糕得很。

因此想问问坛子里各位技术大拿,俺怎样才能达到原版设计中的那种平滑布线呢?实在没办法,俺只能利用复制粘贴的方法,复制Keepout layer的轮廓线进行布线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手上只有KiACD  用它釋例
第一觀念是先 鬆綁限制角度[limit trace to 45° angles ]

在KiCAD Preferences -> General Setting 裡找出 [Routing] -> [Options]
你試著找你手上軟體 應該有相應關鍵字

鬆綁限制角度  這概念在高速差動傳輸如PCIe 用得多, 以及 5G通訊

織紋效應:
因為高速差動阻抗兩線各自在玻纖布經緯線節點有各自不同遭遇(局部電容介質不同)
導致局部兩線相位落差  經緯線節點的結構角度  所以避開不限制角度45° ang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只有KiACD  用它釋例
第一觀念是先 鬆綁限制角度[limit trace to 45° angles ]

回simon大,俺记得之前尝试过取消过角度限制。其实,如果在画一根线时,只要在按下鼠标左键启动布线时不放,同时按动shift+space即可切换不同的布线转角方式,其中就包括自由角度。
然而,您也看到了,俺这排线最好是采用多线并列同时拖拉布置才能高效。但问题是,俺采用总线布线模式(即多线拖拉)时,发现采用上述快捷键并未得到自由角度布置。AD如果有那种依照某条参考线自动平行布线功能的话,对于异型PCB基材真是福音。您看,原FPC上的布线类似于手工作画,角度随意圆润但很规整漂亮,现在的PCB设计软件可能是因为电气要求,必须横平竖直、转角也有棱有角。
哎,学习不精,只能用时间一点点凑了。
感谢您的回复!
发出这求助贴没几分钟,刚好咱坛子乔迁新居。恭喜老大,辛苦了!

网友:
走線時可以在 properties 中把 restrict  to 90/45 取消打勾, 可以走圓弧,任意角度的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