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GPS-350HBA 分享電供風扇異音簡易維修

楼主(2025-06-07):
先上此電供的規格圖

簡單來說,我發現我電腦風扇有異音,經排查後發現可能是電供風扇

一開始我猜測是電供有線卡到或零件掉下來,拆開電供無異狀

裝回再使用約20分後出現異音,然後我懷疑其他零件(如電容)可能也會發出異音

第二次拆開我把風扇電源插頭拔出直接接入外部電源DC12V,造原本位置裝回,只是螺絲未鎖上

運轉三十分後異音出現,確定是風扇故障。觀察故障原因是扇葉軸朝下運轉,受地心引力影響,日積月累會往下掉,最後掉到磨到鐵殼發出異音

解決方法雖然可以更換風扇,但有一更簡單方法,將電供反裝180度,只是原本是從下面吸風變成上面吸風

謝謝觀看

网友A:
圖片出現附檔名,請詳閱發帖說明書。

网友B:
"扇葉軸朝下運轉,受地心引力影響,日積月累會往下掉,最後掉到磨到鐵殼發出異音"
=>說真的,不太相信這推論,
=>請把扇葉貼紙撕開,滴上幾滴潤滑油,
裝回原位,異音肯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出現附檔名,請詳閱發帖說明書。

我檢查過沒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扇葉軸朝下運轉,受地心引力影響,日積月累會往下掉,最後掉到磨到鐵殼發出異音"
=>說真的,不太相信這推 ...

我親眼見到扇葉軸往下掉在磨鐵殼...
反裝後,使用好幾天都沒聲音
(我這牌電供風扇是朝向地面)

网友A:
游標放在圖片上就會出現,可能是更新後的後遺症,抱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標放在圖片上就會出現,可能是更新後的後遺症,抱歉了。

沒關係我不太熟練,還以為沒用好

网友C:
該不會是 軸上C形環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不會是 軸上C形環消失...

我覺得是軸上C型環(E 型扣環)軟掉或變形
電腦風扇C型環(E 型扣環)可能是塑膠

网友:
原來異音是這樣發出的,非常感謝無私分享非常感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親眼見到扇葉軸往下掉在磨鐵殼...
反裝後,使用好幾天都沒聲音
(我這牌電供風扇是朝向地面)

如果考慮到機殼設計的 自然熱對流 的話..
是不太建議更改 風流方向..
原設計可能是由下方/前方 進風, 將上昇的熱氣由另一顆機殼後上方的風扇將熱氣抽走..

但如果儘考慮 電源供應器 本身的散熱的話..
風扇能正常動... 總比動得不正常好!

設計.. 一定有它原本的道理在!
能動手... 處理.. 觀察..  都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考慮到機殼設計的 自然熱對流 的話..
是不太建議更改 風流方向..
原設計可能是由下方/前方 進風, 將 ...

你說的沒錯,但是我的電腦耗電量很小
所以就不管它原本設計的風流方向
甚至有的機殼風扇也沒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沒錯,但是我的電腦耗電量很小
所以就不管它原本設計的風流方向
甚至有的機殼風扇也沒開 ...

耗電量 雖然可以說和 發熱量 是成正比..
但熱.. 有時候還得考慮到熱堆積的問題..

有問題的東西.. 再撐... 也只是能撐多久而已..
以維修角度的建議..
在風扇要掛不掛.. 還能撐著用的空檔...
買個新風扇來更換... 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耗電量 雖然可以說和 發熱量 是成正比..
但熱.. 有時候還得考慮到熱堆積的問題..

恩恩等以後有機會拆其他東西
會一併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