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檔案放固態硬碟最安全?SSD 不如 HDD 傳統硬碟的原因

楼主(2025-06-07):
SSD比HDD還不安全? HDD為什麼還沒有淘汰?如何判斷SSD快壞了?快掛的SSD怎麼利用?

0:00 SSD的新聞
0:40 買不起SSD的日子
1:35 SSD的堀起與優勢
2:43 SSD意外種類
4:39 位元翻轉的原因
5:34 SSD的等級
6:03 SSD的劣化和因應
6:40 資料安全的重點
7:05 雲端空間&加密保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8VtqN5kIw

楼主:
別拿SSD當HDD保管!長時間未通電恐導致資料遺失與性能衰退,實測揭露潛在風險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22651...

年薪200萬的工程師跟大家科普一下,
因為記憶體controller有一個叫 Read retention 的機制,
每隔一段時間當nand的error bit升高後,都要靠補強電壓,去re program,讓error bit降低。
所以如果太長時間沒開機使用的話當Error bit高到ECC已經無校正error bit時,就會出現UECC資料掉的狀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9Esg9I7xg

网友:
不說SSD...
只要是能儲存資料的東西... 嚴格來說.. 都是沒有100%安全的...
分擔風險的方式.. 就只能做RAID..

自己做RAID, 可以用NAS
雲端服務的那一頭... 其實也是RAID

有了RAID... 還是怕資料會掉???
那... 就進入異地同步備份的範疇了!

网友:
就硬碟來說,還是傳統機械硬碟耐用些。

除非單價比較高的SSD。

以我使用習慣,外接SSD(或USB隨身碟)常常故障,尤其W10,

很常遇到複製檔案沒有反應,等了老半天~拔掉了,就掛了,或是整個檔案損毀

現在遇到沒反應,都要先關機後再拔。

SSD我都當系統碟(速度快),檔案掛了隨時還原回去。

网友:
俺把重要的资料都放HDD,两个冗余。另外,一些相片等人生珍贵资料再刻盘保存,老来可以当时光机温暖自己。

网友:
主要是SSD壞掉是晶片鎖死 整顆讀不到=資料全毀 要救就要外送救援公司讀IC資料(論壇可能有大佬能救)
HDD壞掉消費者自己還有機會用軟體去救一些資料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