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水吹風機 SH-GU90怎麼拆解?

楼主(2025-06-10):
同事拿了一台山水吹風機不開機,
研究了一下要怎麼拆解只拆開底部,
其他拆解不開沒有縫隙,請教諸位大神要從哪邊下手??

型號

頂部

左側

右側

正面

背面

底部

网友:
沒意外都是從開關下手撬開
在大陸影音平台較多吹風機的維修分享案例,雖然機子型號不同,但維修思路基本大同小異

网友A:
可以參考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efbcc307ec744d2679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9heRTCRujk

看開關塑料件是否可以撬開  像Dyson黏死的 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參考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T421y7zL/?vd_source=838da719bc425efbcc307ec744d26797

感謝D大說明,
手柄部分確定是由開關橇下來可以抽開,但主體還是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