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冷暖變頻 ATO-63DCA 不定時自動開機 維修

楼主(2025-06-11):
中心有一台惠而浦冷氣 ATO-63DCA  常常上班來的時候發現冷氣開著 以為是有人沒有關好
後來常常發生 調整監視器發現是自動開機
本來以為是遙控器誤動作 把遙控器藏起來還是一樣的情形
後來把緊急啟動開關線拆除就好了

网友A:
之前房間裡的日立冷氣,明明已經關了,回來常常是開的,幾年後無意間發現,有螞蟻蹤跡,慢慢順ˋ著螞蟻走,往冷氣遙控器走,又進入裡面,拆開遙控器,發現裡面有螞蟻窩,會造成"短路",然後啟動冷氣,不可思議。你的緊急啟動開關按鍵很有可能潮濕短路,就會啟動冷氣。照片裡遙控濕濕的,因為實在太多螞蟻,又不想噴殺蟲劑,所以噴了肥皂水。

535.4 KB, 下載次數: 13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房間裡的日立冷氣,明明已經關了,回來常常是開的,幾年後無意間發現,有螞蟻蹤跡,慢慢順ˋ著螞蟻走, ...

本來也是想說會不會遙控器誤動作 後來有把遙控器藏起來

网友:
測試看看,可以用萬用表,打蜂鳴檔,表筆放在白色插頭上的兩端,在不用按鍵(紅色圈起來的地方),看是不是在短路狀態(萬用表會響)? 或按然後放按鈕,查看按鍵是否工作正常。應該不是完全短路,不然應該關不掉冷氣。按鍵猜可能是這種,這種開關過幾年就要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