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硬盘打磨机

楼主(2025-06-11):
起因是这样的,一直想在体视显微镜下有一个打磨小平台,这样可以边打磨、边观察,做一些精细些的打磨活,比如磨个特尖的东西,刀片的重磨等。
于是在网上看了许多教程,大多是使用3.5吋盘加上一个专用的调速驱动模块构成整个打磨系统。然而,俺需要的是一个更小巧的随身平台,不用时可以方便地收藏。
所以,今天得空将一个报废的、很古早的IBM IDE接口的2.5英寸机械硬盘打开,掏空内部无用的东西,先用易驱线接上USB 5V电源后,发现硬盘电机能持续运转——这相当好!
之后在驱动控制板背面找出5V接入点引出,接上一根USB 公头线——这样就更方便的接上任何5V电源,包括充电宝使用了。
成品如下图:

这块硬盘采用的是德州仪器的TLS2255驱动BLDC电机的,网上该芯片的资料没找到,只有TLS2205作为参考。没关系,直接接上易驱线发现BLDC电机正常转动已经满足了所有期待。

随后在硬盘盘面上粘贴好双面胶,再把砂纸贴好后用刀片仔细裁剪。手边的电磨用小锯片与硬盘中心压盖直径差不多,正好作为另一个打磨平台的支撑物——如此一来便有了粗、细可换的两个打磨平台,完美!
最后有剪了几个不同牌号(粒度)的砂纸圆片备用。

这样的打磨机好处是:轻薄、便携;可以在体视显微镜边操作边观察,可双手操作;电源可用充电宝的5VDC(带开关的更好);转速低(才4200rpm),扭矩有限不伤手指。
如果您也有同样的需求,不妨自己也做一个吧!打磨些小物件真的相当不错,既省钱又好用。

网友A:
這個.. 牛玩過了的說...
輕輕磨還行...
但如果施力大一點(施壓物件)... 馬達會停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 牛玩過了的說...
輕輕磨還行...
但如果施力大一點(施壓物件)... 馬達會停住... ...

是的,但俺要的就是这样,精工出细活,很解压,也不危险。这硬盘电流才600~700mA的样子,主控有堵转保护,不会烧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俺要的就是这样,精工出细活,很解压,也不危险。这硬盘电流才600~700mA的样子,主控有堵转保护 ...

牛是急性子... 磨東西是完全沒耐心的... (笑)

4200RPM.. 其實還是有點快的!
要注意轉盤有沒有確實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是急性子... 磨東西是完全沒耐心的... (笑)

4200RPM.. 其實還是有點快的!

当初俺的确也想买这样一块驱动板子的,不贵,也就十来块钱的样子。后来想着,如果上电能直接开转,就不必花那冤枉钱了。
当然,如果要玩3.5吋的大硬盘,还是搞块驱动板是上策,速度可控。

BLDC的驱动控制要完美,做起来挺复杂的呢!看牛大的这块板子,似乎还有MCU作控制的是吧?但说到简单,看网友制作的直接是三个MOSFET也能成。不过,这应该不是常规的那种六步驱动法吧?俺还没时间仔细研究。

网友B:
我看我那幾顆壞掉的SCSI 1,5000轉硬碟可以上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俺的确也想买这样一块驱动板子的,不贵,也就十来块钱的样子。后来想着,如果上电能直接开转,就不必 ...

能調速是比較安全的!
但後來牛買了 吊鑽 和 鋸檯 後... 就沒再用這種方式打磨了..

STC15W401AS 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我那幾顆壞掉的SCSI 1,5000轉硬碟可以上場了。

用鑽床夾鑽石麔片... 也能磨啦...

這樣改的唯一好處是 "方便帶出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