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nfocus XT-60SP800 開機過一段時間 畫面漸漸變黑

楼主(2025-06-12):
先上銘牌
這台電視是在costco買的,郭董牌+日本面板,
症狀是上電後可以看一段時間,畫面會從左下角慢慢向右上角變黑,最後只剩下聲音,(很明顯不是背光問題).
如果症狀發作後,如果一直接著電源,那之後開機很容易複製(10分鐘內發作)
拆背板:

MB+Power

MB+Power

不是電源問題,所以直接看主板,我是先把所有的電容換過一遍,現象一樣@@.(市售的電容高度比較高,所以倒著放)

MB1

MB1

使出站上秘技:在畫面變黑後,直接用手指摸IC,這個IC真的有點燙燙的...
而且摸完後,畫面居然突然回來了!

MB2

MB2

用手機鏡頭+燈光放大這顆IC,去查spec,原來是一顆增強型P MOSFET,
有幾個現象:
1.畫面變黑後,他的G閘是9.6V.
2.手摸完後,D極會從9.6V慢慢升到12V,畫面變正常.
3.去電子材料行買顆散熱片貼上去=>有撐比較久,現象還是一樣.
4.用電表探針,戳來戳去,它的G閘突然變成0V.=>之後都正常了!!
回想3.4點: 這顆IC根本是因為灰塵過多,是IC外部漏電(燙燙的是因為漏電流?),散熱片把灰塵黏走,探針再把IC腳位清乾淨就沒事了!

另外邏輯板這裡的排線因為拔來拔去測試,再加上都十歲了,它的接頭其實都鬆動了,畫面會出現雜訊...

logi0

logi0

手邊只有發票,就折一折再加髮夾塞進去頂一下就完修了.

logi2

logi2

网友:
這樣處理不會沒多久又復發嗎?

楼主:
之前換電容後,只能撐二小時,
忘了說,之前如果症狀發作後,如果一直接著電源,那之後開機很容易複製(10分鐘內發作)
那顆IC G閘變0V正常之後(P MOSFET low active),我有再放散熱片上去,看到睡著都正常...XD
如果之後再發生,我應該會徹底清乾淨這顆IC周圍,(這次是誤打誤撞)
再貼上黃金耐熱膠帶防塵.
那原廠有散熱片的地方掛上小風扇.(剛好有鐵殼有洞可以掛著).

网友:
有沒有可能那張發票中了1000W?

网友:
從照片看,表筆戳MOSFET引腳多次或重力,都是屑屑,可能會短路,順便清一清,比較好

网友:
下次發作p-mos換掉比較好,換個同規格或更好的

楼主:
漏電引起的影像訊號中斷沒再發生了,不過畫面訊號不穩(色斑,垂直雜訊)又出現,看樣子那cable的接頭沒壓實,下次改用失效的信用卡卡片來塞.

网友:
可能細小銅針插頭氧化了, 如果是這樣,再大力也無效,在加大壓力前,先用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像KONTAKT K-60,噴了之後,拔插幾次,再噴,把氧化物質充掉, 週邊擦乾,插頭裡確認清潔劑乾了,再安裝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