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板子UC3842B第6、7腳的電路圖

楼主(2025-06-12):
關於這板子UC3842B第6、7腳的走線 和 2002變壓繞組的相關電路,這幾天一直畫,終於畫出來了.....

先上幾張圖,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起

第一張
從UC3842B的第7腳 VCC 出發畫的
(這張我上傳前是有先轉成橫的,但上傳進去後都又變回直的,圖是直畫直拍 是沒錯)

1.

從UC3842B的第6腳
2.

相關的電阻值,也都有確認過 阻值都在範圍裡
3.

大概就是 SMD的電容 不知道數值,只確認了 都沒有短路而已

4.
挑一張一開始時比較乾淨的板面實物圖

5.有3層,這是中層的小板 電源板,主要輸入電壓 DC 307V(圖左邊的 正紅 負黑線),是由底板 大板的電源板 上來的,由GBPC2508W橋式整流器的DC 307V

然後這中層的小板 再輸出 6條線(圖右邊) 回到 底板,底板是有一個區塊,最後再由一個26針的排線 上去 頂層的 控制(顯示)板

6.

之前通電測試的失敗情況 是 第7腳的VCC 供電電壓 在10V~15V之間 來回升降,然後MOSFET 的G極沒電壓,但會發熱

GPT是有講到,好像什麼 浮動接地?浮動負極,還是什麼自由基準,看不太懂,感覺好像是在講 沒負極的話,會讓電壓浮游導致 漏電 之類的意思吧

後來 SIMON1016大 在最新回覆有提到「變壓器輸出側 可能有短路   所以功率MOSFET 發熱」

所以有查到 ZD4 也是短路,不過目前不知道 是什麼限壓值

7.
所以又畫了 2002變壓繞組 的次級側 (這是在中層小板的)

左邊就是6條線 接下去底板

8.
底板的區塊

看了畫出來的這兩張,是覺得 橘③線 好像沒用?,後面都沒東西,它的來源2002變壓繞組 C腳的D18 ,好像是原本就是空的,不是之前想的炸掉

不過,這邊已知的觀察 和 電路圖,我不懂了

之前在查 2002變壓繞組
9.

C-D-E 腳,都是互相導通的

配上圖7的電路,是不是 看起來是有問題的??

D、F腳,看起來是 黑④線 的負極?,E腳後的D16到 7805CT 的輸入電壓,然後紅⑤線,是7805CT輸出的+5V

棕⑥線 是G腳,是D14,也是之前查到 短路的 蕭特基二極體F2 5L

圖8,來看 是提供 12MB-NR繼電器的線圈的電,所以 ZD4 是會多少的限壓值? 13V?,用之前買ZD3的18V 來用可以嗎?

G腳又是可能輸出多少?

-------------------------------------------------
寫到這,突然忘了還有什麼問題要問,有點混亂了

想到問題再補好了...

-----------------

2002變壓繞組 的初級側的 3、4腳,好像是 啟動後,用來接續供電給 UC3842B 第7腳VCC 的嗎?

圖1 好像有好多供電的路?

网友:
這陣子你總共有3篇發在居家生活維修版,由於標題上也沒有寫是什麼產品,我只能依3842、開關變壓器等零件常見應用把它移到電源供應器版區。

网友A:
12MBU-NR 12V繼電器    ZD4 是會多少的限壓值?    取120%⇧ = ~ 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BU-NR 12V繼電器    ZD4 是會多少的限壓值?    取120%⇧ = ~ 15V

感謝您

我是先用之前去買ZD3的18V時,多買的13V來用了

但,換了後,情況還是一樣

--------------------

後來,我沒什麼頭緒

就先試看看,把 2002變壓繞組的E腳後的7805CT的第1腳輸入腳,給了外接電9V的電壓,因為7805CT是輸出5V,要高於2V以上,所以先用了9V,看看後面的電路會不會動

結果能 上層的控制(顯示)板,有動

白線是 7805CT的 第1腳,第2腳是GND,第3腳就是 上篇圖7的紅⑤線

喔對了,這3塊板是 變頻加壓馬達的 上層-控制(顯示)板,中層- 覺得是「DC高壓 轉 DC低壓 的電源板」,底層- 有AC 110V 轉 DC 31X V 的部份,還有控制接 馬達的3線式

控制(顯示)板,七段顯示,前2位數,有亮 2.0(設定水壓數值),後2位數,是閃 A.F.(不過是在閃動,沒拍到)

右邊一排的LED指示燈 也有亮

不過因為我只讓 輸出5V 的7805CT有工作

所以再來,又讓 圖7的G腳 接D14(之前短路壞的),棕⑥線,後面是有接去 12MBU-NR 12V繼電器的線圈供電

因為我看我畫出來的電路,D腳 和 F腳 是共地,E腳不知道多少電壓,但7805CT的1腳輸入能 7V~35V,所以就用 12V的電 同時給了 7805CT的第1腳 和 棕⑥線

結果,底層的 12MBU-NR 12V繼電器的線圈 是有作動的

下方的26排線,上面有一排 7支腳,就是中間板 輸入來的,從左到右,就是紅①線(B腳),黑②線(A腳),空,橘③線(C腳),黑④線(D 和 F腳),紅⑤線(E腳),棕⑥線(G腳)

目前棕⑥線(G腳) 除了 12V繼電器有動作之外,棕⑥線(G腳)應該是也用來供電給旁邊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東西

橘③線(C腳),目前看來是沒東西

而 紅①線(B腳),黑②線(A腳),是另一組繞組,好像是有 供到上層 控制板的 AN7810(輸出+10V) 的第1腳

這個 我有拆下來單測 AN7810,是有輸出10V,但我現在不確定能不能在板子上 用 12V的電 同時給了 7805CT的第1腳 和 棕⑥線 和 紅①線(B腳),3個繞組都共地

電路上,7805CT的第1腳 和 棕⑥線,是共地

但紅①線(B腳) 和 黑②線(A腳),是另一個輸出的接地,我不知道能不能一樣共地的用 12V去測,不過它輸出10V,用高2V的12V去給電,好像太剛好了,會不會AB腳的輸出不會是12V

------------------------------

我是在找 不知道是不是2002變壓繞組的問題? 第3、4腳是不是要輸出16V給UC3842B的後續供電

還是UC3842B 沒辦法到達16V的工作電壓,就無法讓MOS工作而繞組的3、4腳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我是先用之前去買ZD3的18V時,多買的13V來用了

不管目前ZD4是多少V,先把ZD4 拆了,然後上電試機
若正常工作: 就量棕⑥線電壓再增加2V 作為ZD4規格  另外這繼電器規格書記載最大限定是19V 別超過了
若不正常工作 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目前ZD4是多少V,先把ZD4 拆了,然後上電試機
若正常工作: 就量棕⑥線電壓再增加2V 作為ZD4規格  另 ...

前兩天,在搞 獨立測試 買回來的UC3842B

結果剛剛才發現,之前買了3顆,只剩下1顆是正常了

原來之前第一顆早被燒掉了,難怪獨測的第6腳輸出的LED燈都沒亮,還以為我獨測的電路有接錯

拿出第3顆直接先測,就有亮了,第6腳有輸出

早上可能在板子上又燒了第2顆去了.....

第2顆本來在板子上,只有第7腳VCC是獨立拉出來接外部電的16V,其他腳位都在板子上,這樣第6腳是有輸出的

但後來,把MOS 和 第7腳都接回去,3塊板子都接好上電,還是不行

量了第6腳,結果又沒輸出了,好像UC3842B是不是又燒掉了

板子應該還是有問題.......

网友B:
3842 這個老晶片在痞酷網出現過非常多次,如果有仔細研讀過,至少不至於燒了又燒,下方連結是我以前發的,當然跟你的電路是不一樣,但是它也是用3842,原理都一樣,只是我這個是正激式,你的是反激式,不過3842 的腳位應有什麼電壓或波形都是相同且有描述。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031-1-1.html

修電源電路不要零件一換就上市電,至少先確定它在低壓是正常的。

楼主:
這是我 用來獨測UC3842B的電路

後來,再把第2顆的UC3842B拆下來測,還好沒壞吧

照上面的電路都接的話,腳7給16.56V,腳6有14.46V,腳8是4.99V~5V,腳4是2.382V,腳3是只有 3mV吧,腳2是 0V,腳1 是6.66V

1.
把腳8 串2個 10K的電阻 到GND,從中間接去腳1 ,這時是6.66V,這條線拔掉

腳6輸出 的LED是還會亮,腳1 會多一點變6.6V→ 6.8V,其他腳位 是沒變

2.
拔腳3 接1K的電阻 的話,LED不亮,腳3 會變成 2.7V~2.9V、3V 之間,腳3 是ISENSE(電流偵測端/過流保護檢測),GPT是說超過 1V就會關掉UC3842B

3.
拔腳2 直接接地 的線,LED不亮,腳1會變成6.66V→ 0.85V,但 腳2 用電錶的紅正筆 量,LED會亮,量到 1.7V吧

-------------------------------------------------

先前板子上換第2顆UC3842B時,我有先拆K3264 (原K3565)MOSFET 用外部電 去給電 腳7

板上接MOS 的 G極 是量到 13.28V

所以,後來我才把 全部都焊回去,3塊板都接好,上市電去看看,結果還是沒成功

腳7 一樣是 10V~15V在跳

--------------------------------------------

現在我在想說,拆元件 來「分割」腳7的供電線路 來查

因為 這陣子這些文章資料都有在講 腳7 一開始 是由 啟動線路供電(電容充電),後來腳6有輸出後

打開MOSFET,D-S導通後,後續由 變壓繞組的3、4腳(輔助供電線圈)供電 給腳7

但,我不是很確定「啟動線路供電」 和 「變壓繞組的3、4腳(輔助供電線圈)供電」 2邊的劃分 在哪邊?

是 D10 嗎?

加上 其他接 UC3842B的腳1 到 腳4 和腳8 的線路,還有Q2 M6這顆,都有線路接來監測,也搞不清楚 是不是 監測的部份有問題

D10的方向 是不是 只能 正極 流過 負極,反向 不通,那D10 又有變壓繞組腳3 的D12過來,還有R34相交,這裡是變壓繞組的3、4腳(輔助供電線圈)供電?

DC+ 307V 也有 從 R30 到 R33,R42,R47 那邊過來到 D10 ??

我是有打算 拆掉D10後,上市電 看看會有什麼「問題」的變化,這樣可以嗎? 還是拆 D12 ?

另外,若不要上市電,我在這塊板子上,原來DC 307V 輸入的線,用 16V以上 輸入(低壓方式?)

這樣的排查 會跟接市電的DC307V 有類似的情境嗎 ?  對線路上的元件比較安全?

--------------------------------

喔對了

我在 拆了 MOSFET 和 UC3842B 的板子上,接了市電(DC 307V)去量測,接UC3842B的各腳位

在接腳7點上,有60V 的電壓,C46的正極也是 60V,D10的負極也60V,正極是沒有

這是太高了嗎? 還是只是沒接負載(UC3842B)的表現?

接腳8 的點 有0.7~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 這個老晶片在痞酷網出現過非常多次,如果有仔細研讀過,至少不至於燒了又燒,下方連結是我以前發的, ...

我有看到了論壇上以前的文章

您也有發過

也有一篇的主題 形容的情況跟我的一樣

uc3842 Vcc電壓不穩, 約在10~15v間變化, 一直無法達到啟動電壓16v, 有人有類似的維修經驗嗎?

不過,原PO沒提到 他後來結果是如何?

您之前有提到

電源開關晶體(MOSFET)短路後,高電壓從G極加到其6腳而致使其燒毀.而有些機型中省去了G極接地的保護二極體,則電源開關晶體(MOSFET)損壞時,UC3842和G極外接的限流電阻必壞.此時直接更換即可

電源開關晶體源極(S極)通常接1個小阻值、大功率的電阻作為過流保護檢測電阻.此電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之間,大於此值會出現帶不起負載的現象(就是次極電壓偏低)

就我的情況來說的話,是MOSFET 三腳都互相短路,UC3842B的腳6 和腳7 短路

UC3842B的腳6 到 G極 上的線路,ZD3 短路

S極之後接R45(1.5Ω)到DC-,量是沒壞,阻值也算正常,但這我也有換新了

您說的「G極外接的限流電阻」

是指哪一顆? R43? R40那邊? D7?

「(S極)通常接1個小阻值、大功率的電阻作為過流保護檢測電阻.此電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之間」

您說的就是 R45(1.5Ω) 這顆 是 過流保護檢測電阻 嗎?

後面那句是什麼意思? 不太懂,「大於此值會出現帶不起負載的現象(就是次極電壓偏低)」

那上面那 R36、R29、C37 是用在 UC3842B的腳3 上的嗎?

---------------------------------------------------------

3.在簡單的回路中,因啟動電阻兩端長期存在高壓降,故易造成其因長期發熱而變質或燒毀,形成無法正常啟動的問題.

啟動電阻,我的板子 是指 R44 (MS3WJ 200KΩ) 這顆嗎? 這我有量過 是200K,所以會是量起來正常,但通電後就不正常的故障 嗎?

而,在D極的線路上,也有一顆 R48,也是一樣的電阻 3W,200K (MS3WJ 200KΩ),量也是200K

喔對了,上次買R45(1.5Ω) 2W,沒有3W的,這種MS3WJ好像難找,可以用 水泥電阻 嗎?

5W的水泥電阻是有看到,但沒注意有沒有200K的水泥電阻

---------------------------------------------------------------

1是UC3842的輔助電源沒有回來
  請檢查變壓器的輔助電源到UC3842電源間的蕭特基二極體&電容
2是變壓器二次側的蕭特基二極體短路,造成過電流保護
  請檢查二次側的蕭特基二極體
  POWERMOS的S極的過電流電阻

我的 變壓繞組 二次側,是有D14 短路

但原型號 是 F2 5L,旁邊一樣的型號,二極體檔去量,是壓降 0.45V左右

我D14 換新 是用 SS14,規格好像是相同的,但它壓降我量是只有0.1~0.2V之間,這會問題嗎?一直沒正常啟動的原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