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光陽 G6 冷車啟動 容易熄火

楼主(2025-06-15):
請教下,我有光陽G6 150cc 摩拖車,每次冷啟動後只要一崔油門就會熄火,再次啟動後不用再熱車直接就可以騎走,有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每次的冷車啟動第一次必熄火,有點困擾

网友:
高壓線圈??

牛的G5 150... 之前有發生類似情形...

网友A:
測一下汽油壓力 , 清一下噴油嘴 , 如果數據正常 , 點火線圈火星塞再巡巡看看

再不行就汽缸壓力測測, 再再不行就要找專家了

网友:
冷啟動後放20秒以上再崔油門會不會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測一下汽油壓力 , 清一下噴油嘴 , 如果數據正常 , 點火線圈火星塞再巡巡看看

再不行就汽缸壓力測測, 再再 ...

正解 !!

先重簡單的電路 & 油路檢查起 !!! 冷車發不動 原因很多 !! 隔空抓藥不會準

最產的是肛壓不足,那就要花大條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