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inspiron 16 5635 BIOS求助

楼主(2025-06-15):
品牌: DELL
型號: Inspiron 16 5635  AMD CPU
狀況: 能過電.鍵盤燈會亮-螢幕無畫面 請有這BIOS的朋友幫個忙.感謝

网友A:
網路上找到這版,下面官網的是比對頭尾分出來的,不確定是否能用
Inspiron 16 5635 223095-1 AMD 1.12.0.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2)
Inspiron 16 5635 223095-1 AMD 1.12.0.part2.rar (1.04 MB, 下載次數: 2)

官網下載 .RCV 檔案分出來的,版本:1.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找到這版,下面官網的是比對頭尾分出來的,不確定是否能用

感謝大俠相助.我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找到這版,下面官網的是比對頭尾分出來的,不確定是否能用

BIOS可用.謝謝大俠 (我使用第一組)

网友A:
我有比對第一組其實和官網 1.12.0 版本的 .RCV 一模一樣

AMD沒有像 INTEL配置ME,沒想到也會有BIOS問題

昨天在搜Goggle,國外幾篇有提到更新 BIOS 卡住很久。這機器是更新BIOS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比對第一組其實和官網 1.12.0 版本的 .RCV 一模一樣

AMD沒有像 INTEL配置ME,沒想到也會有BIOS問題

這是客人拿來找我修的.我也沒細問是否有更新BIOS.只是看電流都有跳變.推測電壓應該都正常.才想先刷BIOS.還好有你們.超幸運.未來如果發現更多細節會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