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ISSAN 341 照後鏡殘念維修

楼主(2025-06-16):
症狀很簡單,就是按開關有馬達聲,但是鏡片不動,而且鏡片很鬆,一振動就移位

照手冊羅賴八伸進去轉一下撐開卡筍,取下鏡片

這個有陷阱,341的卡筍比331深很多,一字起子要插到箭頭處

鏡座中央螺絲取下,就能取下鏡座

鏡座背面,箭頭是調整馬達軸連接點

馬達總成,馬達螺桿帶動齒輪,齒輪軸心轉動軸心外螺柱,螺柱即可上下伸縮移動,螺柱頂端球頭推動鏡座

故障原因鏡座球頭連接端破裂,球頭是卡進去的,沒辦法用補料維修

好的長這樣

看來只能找殺肉料了

网友A:
要修理是可行的,因為有一個是好的,用蠟燭融掉做模子,再放到壞的哪兩個地方,用AB膠或我會建議用JB Weld, 壞的地方要處理乾淨但要粗糙,膠才黏的窂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理是可行的,因為有一個是好的,用蠟燭融掉做模子,再放到壞的哪兩個地方,用AB膠或我會建議用JB Weld, ...

困難度不低,因為球狀頭必須塞進連接端凹洞,還要能自由轉動又不會脫落,也就是材料跟公差都很講究

目前問題是鏡片很鬆,一振動就移位,常常要開窗調角度,因為是駕駛側照後鏡,小弟想辦法從電動改造成手動

网友:
裝上它吧!

楼主:
多謝老大提供思路,只是小弟還在想如何裝上去

网友B:
這個用2樓的翻模修復真的是可行的~不過前題是碎掉的屍體要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用2樓的翻模修復真的是可行的~不過前題是碎掉的屍體要在

不幸的是,屍體早就沿路不知掉哪了

正常情形是綠箭頭螺柱突起要在藍箭頭凹槽內,這樣螺柱中心螺桿轉動時,螺柱才能上下移動

小弟本來以為是螺柱轉過頭離開螺桿,拆下才知道原因是鏡座球頭座破碎

网友:
AB塑鋼土 + 鐵絲, 可以的, 難度沒想像的大, 試試看就明白了. 當然一些基礎鉗工技巧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