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YO 吹風機 KH-183 熱風風速太弱修理

楼主(2025-06-16):
社區資源回收區,撿到2支小吹風機。
上電開機,馬達轉不太動,過一會兒就斷電了,過熱保護元件做動。
一拆開就看到一堆頭那毛。

黑色這區,整組應該是固定的,就......很難分解。
只好從扇葉之間,伸入勾毛。

勾了這麼多,還是轉不太動。

鑽個小孔,從小孔裡勾出來吧,終於勾乾淨了。
扇葉之間根本勾不到這裡。

上電開機。 熱風風速很弱,不管一檔或二檔。
小顆按鈕是冷風鍵。 一按下去,不加熱。風速就變正常了。
但是,吹風機需要的是熱風呀。
算了,先丟一邊。一查新品價,2~300,更是心灰意冷。

過一陣子,再拆開。
這邊兩條電熱絲並聯在一起的,可能是比較熱的檔位(二檔)。

另一邊,只有一條電熱絲,可能是比較不熱的檔位(一檔)。

一檔這條,比較細。末端之前斷過,我就把它勾在打叉那裡,結果熱風風速就很弱。
現在想盡辦法把他接回原處打勾箭頭那裡。上電開機,耶,熱風與冷風風速都一樣強,正常了。

不是說2台嗎?P牌上電開機,沒毛病。
人家的通風孔,就是比較小洞。
K牌偏大(截面呈長條形)。
查個新品價,掯,也是300左右

网友A:
恭喜完修,新品價300有找真的會澆熄維修熱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新品價300有找真的會澆熄維修熱情

而且,全新的,都有附出風口的導風罩。
被丟掉的,都沒導風罩。

网友B:
恭喜完修,一下就多了兩台吹風機可備用。

就算10元商店買的,我也會想修好它。

一來是不要製造垃圾,再來是興趣玩一玩。

除非維修成本大於價值,或是一分鐘幾十萬上下,沒時間修。

网友C:
我連塑膠椅子還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一下就多了兩台吹風機可備用。

就算10元商店買的,我也會想修好它。

小弟其實有點自卑,修好也許可以自傲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連塑膠椅子還在修......

老大修的是............一種情懷~

网友D:
可以廢物利用一下,做個暖風機之類的

网友E:
可以用一根6-8mm ,M2.6或M3 細螺牙的螺絲 從後面風扇葉中間的孔鎖進去(至少鎖入螺絲一半深度),然後就可以用尖嘴鉗夾住螺絲處 把扇葉取下來。

网友F:
之前在鄰居回收處,撿一支類似的小型.旅行用便宜貨,因為物盡其用,每年在沒有電源的空地曬紅蔥頭,乾後須有風將皮膜吹離,遇到沒風時,常用口吹到頭暈。

後來吹風機改直流冷風,加上自製的;3.8,11.4V行動電源,還蠻好用,不再吹到頭暈了,而且烤肉.野炊生火很受用,值得犧牲一點時間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廢物利用一下,做個暖風機之類的

暖風個小範圍還可以,太大就不夠力了,而且聲音還有點大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一根6-8mm ,M2.6或M3 細螺牙的螺絲 從後面風扇葉中間的孔鎖進去(至少鎖入螺絲一半深度),然後就可以用 ...

本想說扇葉圓頂的中心點,需要自己開孔。
結果看相片,已經有孔了。這個方法就...Very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在鄰居回收處,撿一支類似的小型.旅行用便宜貨,因為物盡其用,每年在沒有電源的空地曬紅蔥頭,乾後須 ...

康大這個含金量太高,必須得發個實例呀~{n_112:}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在鄰居回收處,撿一支類似的小型.旅行用便宜貨,因為物盡其用,每年在沒有電源的空地曬紅蔥頭,乾後須 ...

康大真是內行,烤肉時用吹風機吹木炭,火超好點的

网友:
電動自行車的電池鼓包,不耐用.汰除換18650後,挑幾個做行動電源;一鍵切換串並聯,3.8及11.4V,停電可當分享器電源,手機可使用,才不會無聊,結果好像基地台也沒電,事與願違。

無妨.用得到地方很多,所以撿這支;小吹風機+接頭,充電.帶出門也方便。

网友:
可以用一輩子的好貨

网友G:
。。。。。。不放弃家中任何损坏物件是每个维修爱好者的执念。
俺女王总对俺说,“嫁了你,没新东西用!”
突然感觉,俺做错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放弃家中任何损坏物件是每个维修爱好者的执念。
俺女王总对俺说,“嫁了你,没新东西用!”

同感!不過近幾年.他也較習慣.少聽到嘮叨了。

因為我會回他;經我手的比較好用,而且永久保固,隨叫隨到,買新的還得等好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