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定 請益 如何讓指定軟體走熱點網路繞開公司åproxy

楼主(2025-06-18):
想請問該如何繞開公司的proxy

使用情境是公司對外網路有proxy 做管控,某些軟體不能使用如Line / Wechat

內網則有公司的網頁跟伺服器的使用需求

請問該怎麼設定可以讓這兩個需求同時滿足

目前只能使用內網時用內網 需要使用外網(手機熱點)時需將內網斷開

有嘗試網路上的相關文章 但都沒有成功

网友:
以IT角度看您的需求, 是不符資安管理的..

如果... 您指的內網是有線網路.. 外網是無線網路..
想這麼搞.. 最簡單的方式... 用VM
在系統裡, 裝VM
把 無線網路(手機熱點), 掛給VM用
在VM裡, 裝想繞出公司網路的軟體

在VM裡, 就是一個獨立環境/獨立電腦/使用外部網路了
兩個系統, 可以同時獨立運作/使用, 這應該就滿足您的需求了..
其實.. 這樣的作法就跟你帶一台筆電到公司用自己的手機熱點網路, 是一樣的道理..

但接下來... 您應該會問到... 同一台電腦的兩個系統資料.. 要怎麼共用...

网友:
電腦不能使用如Line / Wechat,那就用手機或平板的版本的就好。
什麼? 手機不能帶入工作區域?  那就是公司有管制,請不要造成IT的困擾。

有些公司為了資訊安全,電腦外接裝置 PS/2能用,USB功能就通通封閉。
你搞事情,就會連帶有人受害。

网友A:
先問 你有沒有本機的管理者權限

如果有, 接上手機後 設定靜態路由,將你需要聯外網的那些軟體(如Line / Wechat)指定路由走手機

如果沒有,那大概只能用2台電腦模式,原本公司的聯內網 ,另一台(例如私人筆電)連手機熱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問 你有沒有本機的管理者權限

如果有, 接上手機後 設定靜態路由,將你需要聯外網的那些軟體(如Line / Wec ...

這部份, 牛北有點好奇... (舉手發問)
軟體 要怎麼指定路由?? 從哪邊可以設定??

因為, 如果可行...
牛北目前是用 Windows + HiNET的7+1 IP
那麼, 牛北想試試設幾個PPPOE, 然後把不同的軟體各別指到不同的PPPOE..
也就是說.. 每一個軟體跑起來, 都會有一個自已的IP

牛北是有找到一個ForceBindIP
https://r1ch.net/projects/forcebindip
試了一下.. 是可以指定Firefox/Chrome各走不同的IP出去..
但.. PPPOE好像不能同時多個撥號..

网友:
試看看 設定LINE 輸入輸出規則使用外網的介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部份, 牛北有點好奇... (舉手發問)
軟體 要怎麼指定路由?? 從哪邊可以設定??

WINDOWS 下的指定路由  我只會針對網址去設定

例如 連去中華電信官網走第一條線路, 連去台哥大官網走第2條線路  但是針對軟體(會連各式各樣的網站) 我就不會了

方法是先 ping 中華電信官網 查出IP 跟 台哥大官網 IP
然後在命令提示字元下
route add 中華電信官網IP mask 255.255.0.0 第一條線路的閘道
route add 台哥大---官網IP mask 255.255.0.0 第二條線路的閘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 下的指定路由  我只會針對網址去設定

例如 連去中華電信官網走第一條線路, 連去台哥大官網走第2 ...

瞭...

APP走特定IP出去, 是可以用ForceBindIP的!

MARCO大在6#的方法, 好像也可以指定 有線/無線 的各別走法..
有可能用防火墻的方式會比較簡單..

補充內容 (2025-6-21 12:45 PM):
大家的討論一大串... 反而原PO都沒有什麼反應.. (苦笑)

网友:
這個還要看你們公司電腦本機有沒有鎖(有些防毒會鎖一些,到了公司防火牆再鎖一些)
基本上我們假設你本機沒有鎖,那就是有線接公司,無線連手機,
手機的IP請跟公司的IP設定為極大不同(例如公司用192.168.x.x 你手機WIFI就改172.16.x.x或10.x.x.x 反之)
設定路由優先權是手機(指令請Google),把公司Proxy關掉,這樣只有連公司內網(192.168.x.x)時 才會跑有線網路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我只能繼續爬文

我不清楚proxy的工作原理以及與Route table 的關係,如果外網內網同時存在 為什麼網路還是會往proxy跑?

不是想破解公司網路,如上面大大所說 使用VM或另外一台電腦,就可以解決這問題

主要是我脖子很硬 左轉 右轉會讓我很不舒服,我想要我正面螢幕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

所以目前的解法是 使用蟲洞串聯滑鼠鍵盤,影像截取卡接到主機我的外網設備Mac Mini

只是有時候還是覺得不方便...基於好奇的心問問網路上的大大們看有沒有我查到資料以外的辦法

网友:
因為proxy優先
1 proxy 關掉
2 DELETE Route table LAN內網的
3 ADD Route table LAN內網的ip 192.168.1.0  METRIC 設5
4 DELETE Route table LAN外網的
5 ADD Route table LAN外網的ip 0.0.0.0  METRIC 設大於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