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樣刪除草稿箱內的錯誤帖文

楼主(2025-06-18):
請問各位大大,新手練習發一篇內容有圖片的帖子,因為不熟習程序,期間出錯,可幸先放入草稿箱內,但是不知道怎樣能刪除錯誤帖文和貼圖。

网友A:
練習區就是拿來練習貼文的..
錯誤容許值.... 比較寬鬆..

如要刪除帖子, 或是修改不能再修改的帖子..
只能私訊版主協助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練習區就是拿來練習貼文的..
錯誤容許值.... 比較寬鬆..

謝謝您!我再試試可不可以修改草稿。

网友B:
草稿也是發文的一種,只是還沒有"公開",它一樣受3小時可編輯的限制,也就是跟一般發帖一樣,3小時後就無法再編輯,刪除更是不行,想刪除的話你看能否把草稿公開,然後我幫你刪。

其它的dcstudio 已經替我說了,貼文練習區就是在讓新手試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稿也是發文的一種,只是還沒有"公開",它一樣受3小時可編輯的限制,也就是跟一般發帖一樣,3小時後就無法 ...

版主大大失禮了,[貼文練習-測試貼圖] 帖文試貼一塌糊塗,現在把錯誤草稿公開,麻煩版主幫助刪除,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失禮了,[貼文練習-測試貼圖] 帖文試貼一塌糊塗,現在把錯誤草稿公開,麻煩版主幫助刪除,感谢! ...

小事一件而已。
已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