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LH20D lg 電視 搜尋不到 數位電視 頻道

楼主(2025-06-19):
請問各位先進

32LH20D lg 電視 搜尋不到 數位電視 頻道 是甚麼狀況?

這是正常狀況

目前是  搜尋不到  DTV RADIO  TV 三種 都搜不到

是這主板問題嗎?

网友A:
會不會是... 沒接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 沒接天線???

有接天線耶

网友B:
會收看無線訊號的都是LKK的老人家,要先到樓頂上看看四周有無電視的竿子,如果有,看看人家的定位方向是哪邊,學著就對了,如果四周通通沒有,要嘛你是獨居老人,要嘛你是地處無訊號地帶,總之先排除訊號問題。

現在有用電腦看新聞,對無線訊號執著已經放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收看無線訊號的都是LKK的老人家,要先到樓頂上看看四周有無電視的竿子,如果有,看看人家的定位方向是哪 ...

感謝回覆. 天線訊號源是正常的.

网友C:
確認是哪個接頭,或是兩個天線接頭都試試,
曾經可以收視嗎?
如果從沒用過就更換天線組合再試

网友:
但... 正常和不正常的顯示接口不一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認是哪個接頭,或是兩個天線接頭都試試,
曾經可以收視嗎?
如果從沒用過就更換天線組合再試

好的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天線訊號源是正常的.

與其花費大量時間傷腦筋,倒不如趁現在還買的到數位接收盒,趕快買一個就萬事大吉,說不定還花得比較少錢。

网友D:
數位電視不支援了
以前的規格DVB-T
現在是HDTV
請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A%E9%9B%BB%E8%A6%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與其花費大量時間傷腦筋,倒不如趁現在還買的到數位接收盒,趕快買一個就萬事大吉,說不定還花得比較少錢 ...

有道理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位電視不支援了
以前的規格DVB-T
現在是HDTV

看來只能搞個 HDTV電視盒了

网友E:
數位電視訊號跟以前類比訊號不一樣,沒有模糊地帶,只有"有或沒有"。天線一定要直線無障礙對發射台方向。天線不是放頂樓看得到天空的或是在窗邊可到直接對發射台,原則上都沒訊號。如果天線到電視線會很長,強波器要放在天線端,不要放在進電視前。可用平板加一個SDR試試看天線訊號。再排除電視問題。天線可自己製作。Youtube 上有教學影片,我做過兩個,用電線摺一摺,效果非常好,比外面買的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數位電視訊號跟以前類比訊號不一樣,沒有模糊地帶,只有"有或沒有"。天線一定要直線無障礙對發射台方向。天 ...

謝謝! 已排除天線訊號問題! 應該是主板問問題.   看來只能搞個 HDTV電視盒了

网友:
仔細看了一下照片,你這台電視沒有數位電視的解碼功能,所以一定要外接電視盒。在照片裡,兩個插孔相對應的介面只有 "類比" 和 "有線"。如果顯示"數位",而不是"類比" 就可以了。可惜沒有。

楼主:
有支援HD DTV, 但內建 HD數位選台器壞了. 還好 HDMI AV 都正常 接了 數位電視盒 就解了

网友F:
我鄰居壞過一台 主機板故障 直接請他買一台數位盒 有可能這台的視訊盒有問題 壞的機率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鄰居壞過一台 主機板故障 直接請他買一台數位盒 有可能這台的視訊盒有問題 壞的機率比較高 ...

對  視訊盒有問題.  但 AV IN  HDMI 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