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 PRIME Z370-P ) 關機問題

楼主(2025-06-19):
ASUS  PRIME Z370-P  REV:1.01

怪問題 請教 不知有沒人遇過

主板 開機都正常 - 問題 在 WIN10 按關機 後 自動 又 啟動 進入 WIN10 , 無法關掉電源使其靜止

電源供應器 正常也換過 , BIOS 也更新最新 , CPU 換過 , RAM 也一支一支換槽插過

如長按電源鍵是可關機 , 沒插 M.2  空板 也都能正常開關機

換過 I/O 無果 , 查看過 ATX_PSON#_R 相關信號也都還正常

後才又發現 只要有 插著 USB 隨身碟在 USB 孔上 就能關機 不管是哪一孔 都可 , 只插 USB 滑鼠也無法關機

目前就不知問題在哪 !

補充內容 (2025-6-20 03:02 PM):
如用 WIN PE 可以關機

网友A:
"只要有 插著 USB 隨身碟在 USB 孔上 就能關機 "

我會去查USB供電5V連接排阻到USB_OC信號。

插上與未插相互對照數據找出問題?!

這種問題不好排除...若客人不催促,可花時間嘗試...但該放棄就該放棄。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 插著 USB 隨身碟在 USB 孔上 就能關機 "

我會去查USB供電5V連接排阻到USB_OC信號。

了解  -  感謝回應

只是不甘願而已 - ㄎㄎㄎ

板載是看起來氧化腐蝕多處 - 明天再來 試試 5V 供電的地方與 USB_O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  -  感謝回應

只是不甘願而已 - ㄎㄎㄎ

有腐蝕就用點位圖去看是那些線路去查修
Asus PRIME Z370-P r1.01.rar (108.51 KB, 下載次數: 18)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  感謝回應

只是不甘願而已 - ㄎㄎㄎ

本來我以為只是零件漏電,但事情果然不是這麼單純...

如oscar大大所說,板上明顯多處腐蝕,這就更加深問題的難度。

我想經驗豐富的oscar大應該已經將肉眼明顯腐蝕位置做過幾次清潔...

若這次可修好,但腐蝕的板子很難說用多久又從哪邊爆發起來?!

网友C:
"插著 USB 隨身碟在 USB 孔上 就能關機 不管是哪一孔 都可 , 只插 USB 滑鼠也無法關機"

USB隨身碟和USB滑鼠的差別,
應該是USB device,是High speed(隨身碟)、Full speed(滑鼠)的差別,
判斷High speed、Full speed則是經由USB d+、d-進到南橋,
這兩者有影響關機的機制嗎?

是否是USB d+、d-相連的ESD PROTECTION AZC099異常,
(但全部的USB孔都有一樣現象,說不過去,難不成是南橋異常? @@)
試試"關掉 advanced setting 裏的 wake by usb device 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腐蝕就用點位圖去看是那些線路去查修

點圖 - 手上有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著 USB 隨身碟在 USB 孔上 就能關機 不管是哪一孔 都可 , 只插 USB 滑鼠也無法關機"

USB隨身碟和USB滑 ...

所有 usb 都關了 , 開機後只用 power sw 關機 也一樣 重啟

只開 鍵盤下方 usb 9.10 兩孔 , 一孔 插滑鼠 一孔 插 USB 隨身碟 就能關機

真在懷疑 橋 出問題

网友:
經驗是鄰居asus 10 幾年ddr3 2手win10商用電腦,房間沒空調比較潮濕,一樣無法關機
不會修,就在關機程序快完成時快速關閉電源開關才能關機
後來是更換dell 3070 6代2手win11電腦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 usb 都關了 , 開機後只用 power sw 關機 也一樣 重啟

只開 鍵盤下方 usb 9.10 兩孔 , 一孔 插滑鼠 ...

也許迴焊是法子,但有可能PCH會掛了?!

再reball 、重做BGA就不划算了

楼主:
找到可解決 關機問題了 - windows 電源管理軟體設定解決

( 取消  開啟快速啟動 這項 就能關機了 )

bios 內也有一項 快速啟動 更改這項 無效 只能在 windows 內這項才有用

只能這樣解決了 , 不然我也無則 , 以為是系統問題用另一顆 進入也一樣 要關掉這項 才能關機

還是有人知道這項的關鍵要查哪裡 ?

网友D:
印象中是有驅動不支援快速啟動就會開機又會回到桌面,微軟提供的驅動偶爾會有問題

INTEL 內顯、網卡、音效 是 REALTEK,通常WIN10都會自動裝。可以試看看安裝官方的或從ASUS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是有驅動不支援快速啟動就會開機又會回到桌面,微軟提供的驅動偶爾會有問題

INTEL 內顯、網卡、音效 ...

軟體是 使用者拿來就安裝好的 , 沒去動他

用我的 M.2 軟件 剛開始 第一次 可關機 還以為是軟體 - 然後再開在關 就又不行   很怪

只好跟使用者說要 設定這項 才可關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