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VGA RTX 2070 Super 黑屏後開不了機

楼主(2025-06-19):
最近不知為什麼對電腦帶賽,上一篇2060的美光記憶體顆粒還在等零件入料,
昨天把客廳在打電動的2070s換散熱膏,換完後習慣會燒一下甜甜圈看OK不OK,
一測hot spot沒幾分鐘就破百度,然後就黑屏了,重開也沒反應。

小弟非本科,只是平常會去張哥那邊看影片殺時間,所以曉得要先量一量12V
量了一下發現PCIE金手指的B1~B3都是不通,電源插頭的12V是正常?
之前看影片沒看過這樣的情形啊,而且爬文大部份提到都是金手指短路的案例。

想請教這是核心掛了嗎(只是跑個甜甜圈就燒也太慘),還是可如何簡單看是哪裡的問題。

EVGA RTX 2070 Super

EVGA RTX 2070 Super

网友A:
12V 壓降值 0.420 - 0.450
5v 壓降值 0.270 - 0.350
1.8v 壓降值 0.170 - 0.280
顯存供電1.35v 壓降值 (美光)0.020 - 0.035
1v 壓降值 0.003 - 0.006
金手指如果斷路的話那就是保險融斷了,重點檢查路綠色圈圈那顆DRMOS,採用金手指的供電很少
要是有的話這版型通常都是那一排DRMOS最下面那顆

補充一下,這裡圈圈地方有一顆可恢復式保險電阻,正常來說即便短路他一段時間也會恢復
但是如果短路電流過大的話,也會有一定概率會完全燒壞,也有一定概率短路造成它元件故障
通常我會換8A保險電阻去替換這個東西,可恢復式保險的額定電流值通常不高
幾乎都是做在HDMI那邊的DDC5V作為保險使用(目前碰到都是EVGA會用在PCIE供電上... )
有條件的話建議更換成一次性融斷式保險,相對來說會更穩定一點
曾經碰到過高負載,會不定時黑屏,查了好久才查出就是這顆可恢復式保險在做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壓降值 0.420 - 0.450
5v 壓降值 0.270 - 0.350
1.8v 壓降值 0.170 - 0.280

12V、5V、1.8V的壓降值分別如下圖,應該都是在合理的數值
1v的壓降值就量測不太出來,我把電錶調整成二極體電壓位置,但探棒一碰到就變成9.4歐姆。顯存供電1.35v也是同樣情形,會變成歐姆值。
不知是我量錯了,還是因為壓降值太小所以量測不出來?

量測壓降值

量測壓降值

有去量你說的最下面那顆DRMOS,但量出來的結果跟上面每一顆DRMOS的數值是差不多,沒有特別異常。

最後看到你有提到保險電阻這東西,量了這顆發現不導通,板子上其他顆保險電阻是會導通,所以就用鑷子短路一下這顆保險電阻後再去量pcie B1~B3就跑出0.480V壓降值。
仔細看一下這顆保險電阻顏色有點黑,應該就是燒掉沒錯,果然Q大很有經驗

疑似燒毀的保險電阻1

疑似燒毀的保險電阻1

疑似燒毀的保險電阻2

疑似燒毀的保險電阻2

補充內容 (2025-6-23 03:58 PM):
經由Q大的提醒,補測了這顆保險電阻的前後來看是否因內部短路而造成保險燒掉,
二極體檔,紅棒接地,黑棒量左邊測得OL不導通,再量右邊測得0.480V,初步認定內部無短路。
提供高手的經驗給像我一樣的新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