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微星 B250M-PRO-VGH VGA不顯示!求ˊ助?

楼主(2025-06-25):
拿到試DVI HDMI 都可以正常顯示 PCIE 插槽正常!
! VGA 不能顯示
有刷過BIOS 一樣 求點位圖 或是維修方向!
有量過9腳 供電正常!

网友:
記得 VGA 接口都有轉換晶片,

嗯,就是你拍的那顆 U9 (RTD2167)

點位: MS-7A70-1.rar (981.78 KB, 下載次數: 9)
電路: MS-7A70原理圖.zip (1.46 MB, 下載次數: 12)

网友:
我會查rtd2167轉換IC

楼主:
目前測量 +3 電壓 +5都有! RTD2167 手上沒有這顆
            只有RTD2168 不知道能不能代用!XD
           不能代用!腳位不同!
想先更換 AOZ8951-更換 無效 XD

网友A:
端子口13.14腳的水平.垂直同步是否有5V.之前遇過電阻斷路缺5V造成無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口13.14腳的水平.垂直同步是否有5V.之前遇過電阻斷路缺5V造成無影像

目前測試 15 有+5 14 13 沒電壓 沿線查 經過47歐姆到 主IC 主IC 沒發出 水平垂直訊號 XD 可能 IC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