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WEMON T470 400W 專業級高頻智能電烙鐵維修焊接工具

楼主(2025-06-30):
喔!喔!這台是T470,功率高達400W,這麼大支我可以改行到補鍋業了。

网友A:
看起來不錯,一台搞定所有焊接問題,一台底三台。不過對岸的"德國進口"其實是一種銷售話術,說加熱芯是進口我是不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不錯,一台搞定所有焊接問題,一台底三台。不過對岸的"德國進口"其實是一種銷售話術,說加熱芯是進口 ...

其實一些ㄍㄨㄤˇ ㄍㄠˋ  話術根本不必提,會買的人絕對不會是衝著它是不是採用德國進口發熱芯絲,買大陸東西的人大多是衝著它的CP值.....CP值...CP值......值.....值........

楼主:
500W 直接來1支。

网友B:
這應該是仿JBC的,能支援210 245 470,而且支援100-240V,不知道是否支援原廠發熱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仿JBC的,能支援210 245 470,而且支援100-240V,不知道是否支援原廠發熱芯。 ...

我個人認為,大陸除了快克之外,其它應該都是仿的。

网友C:
對岸的維修市場真是發達,連帶工具業也是百花齊放,小弟烙鐵還在用60元木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岸的維修市場真是發達,連帶工具業也是百花齊放,小弟烙鐵還在用60元木柄的 ...

4樓500W 來1支吧!立即加入補鍋業。

网友:
西台灣焊台品牌百花齐放,重點是烙鐵頭好買嗎? 及價格便宜嗎? 很多都只是一次性,壞掉,整台換掉,沒有維修,長期使用概念。另一個是焊台回溫快嗎? 看了很多,只考慮拓尔品牌。

网友D:
现在电子工业发达,微电子技术迭代更新迅速,一个电烙铁技术手到擒来。
说烙铁的技术要求,可以说真不高也可以说很高。
不高,说到底就是一个加热头而已~~
很高,你得搞定加热端到焊接点之间的热量传递过程——这看似简单,但是没搞定材料热阻、感温点无限接近焊接点,所谓的加热快无非停留在加大加热端的输出温度和烙铁头足够的热容,来抵消被焊接点吸收热量过快产生的供热不及时。
在俺看来,一个理想的烙铁,无论被焊接物的散热多快、热容多大,即使设定在焊锡的熔点温度,都能快速供热并熔化焊锡,而不是人为将设定温度提高到300~400℃,远高于焊锡的熔点。这样就失去了控温的意义。
更好的导热新材料、更接近烙铁尖端的温度传感器,是理想烙铁的努力方向。
希冀将来,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让烙铁彻底摆脱电源线的束缚,即使像C210之类的小头,也能啃动大焊点的时代快点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子工业发达,微电子技术迭代更新迅速,一个电烙铁技术手到擒来。
说烙铁的技术要求,可以说真不高也 ...

你說到重點。其實烙鐵已經被歐美日大廠研究透澈了,我們都知道JBC加熱快,但是Hakko、Weller等廠商為何還是老神在在,沒有跟上腳步? JBC的快其實是犧牲焊頭壽命換來,它為了加快反應速度導熱層與鍍層變薄。我只是業餘使用者,原廠JBC焊頭才幾年而已鍍層就掉了還缺一角,反觀Hakko的T7(T12),用了十多年還好好的。Hakko、Weller他們的產品是工業級,是那種在生產線上一天操8小時以上的設計,自然不可能像JBC一般

楼主:
JBC 並不是以耐用出名,但是工廠很多都用JBC,我有跟代理商接觸過,我的感覺比較不好公開說,那就別說了。

JBC JT6040 古早級的熱風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