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A VS247H 電源燈閃爍維修

楼主(2025-07-01):
首先說明,阿三哥並非專業的維修人員,也沒有豐富的維修經驗,搞維修都是興之所致,打發時間之作。
是全部維修完成後才想到可以發個過程,讓大家有個經驗,所以沒有維修中的圖片。

先看銘牌

再看看換下來的零件

維修完成圖

維修心路歷程...
這台是那個甚麼都缺,唯獨不缺摳摳的朋友拿來的,說是點不亮,還附送了一台E6700的主機,說是給我處理......

在我這裡放了幾天,昨天心血來潮,插上電試看看,很好..........電源燈會亮,就是一閃一閃的不開機。
拆開後裡面很乾淨,也沒有燒焦等異味,可讓你容易更換的零件也不多,兩顆高壓大電容,5顆濾波電容,其中有三顆330uF是並聯一起,在線測量是一千多uF就沒理會。
拆下高壓電容,是450V47uF,量了一下,還有44uF?這也沒問題吧,一顆680uF也還有650左有,470uF的也有440左右,心理的OS是桿....到底壞在那兒?

因為以前為了修炮啊,買了一堆電容,想說拆都拆了,死馬當活馬醫,450V47uF的換了兩顆420V120uF上去,680uF 跟 470uF都換上1000uF的,草草的就裝回去了......

插上電一試,夷...,藍燈亮了,也不閃了,無訊號圖示亮了,修好了嗎?

拿來當副螢幕操看看,所以說,維修的第一步就是動手,有懷疑就試看看,光看不會好的,結果就是電容在搞怪,電容不是爆了才會壞,現在廠商都是給你做到剛剛好會動作就出貨了嗎?

网友A:
恭喜三哥完修~軟的

Elite 蠻常見用於高壓電容…

廠商算的很精,差不多過保沒幾天就給你機會升級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三哥完修~軟的

Elite 蠻常見用於高壓電容…

如果算年份,這台也13、 4年了,以前一台螢幕動輒七八千,現在一台不到三千,幹維修的是在堅持理想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算年份,這台也13、 4年了,以前一台螢幕動輒七八千,現在一台不到三千,幹維修的是在堅持理想而已。 ...

費用收貴了,客人不修。

便宜變成修身體健康@@

网友B:
問題關鍵點應該是那顆小橘電容,
橘色 10V 680uF,ESR變大了,
修過幾台螢幕,問題點都是它,

黑色450V那兩顆,我相信它還能戰好幾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關鍵點應該是那顆小橘電容,
橘色 10V 680uF,ESR變大了,
修過幾台螢幕,問題點都是它,

因為手上剛好有適合的電容,一次更換比較省事,換下來的還是可以當備用,盲修就是要省事為先,電源板藏在最裡面,沒那個時間一顆一顆的換,還好一次蒙中。

网友:
Wish大買的鑷子型LCR meter是相對具參考性的工具

,比起電表、電容表測電容容量要來的有鑑別度!

网友:
阿三大好厲害,經驗豐富,一箭命中,我之前的明碁電視,搞了好久好久。

不過也有收穫,拆下量也是感覺在誤差內,測試儀損耗也差不多1.5-2趴,後來用土砲電容測試器;
電容測試器430v20ma+82v200ma雙電源進階版多用途初步測試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206-1-1.html

發現充電速度.指針跑很慢,雖然還能勉強達到耐壓值,猜測電源管理與此有關,換了後,果然完修,猜好久才猜到,太遜了。

网友:
只有我發現ASUS拼錯嗎?
不要緊 瑕不掩瑜

网友C:
恭喜完修,會不會是裂錫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會不會是裂錫造成

要抓是不是裂錫?就是把換下來的零件再換回去,但.....
沒事就不要抓隻蟲子癢PP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