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沒有簡易的方法把圖片檔案大小變一樣?

楼主(2025-07-02):
光看標題大家一定不知道我的意思,用圖片說明就明白了。

▼下圖是簡體的論壇圖標,我取大、小各1個示範。
上圖的圖檔大小是2,939位元

上圖是102位元。

▼下圖是以前雷大幫我繁體化的圖標,我也各取大、小各1個示範。
上圖的圖檔大小是2,466位元

上圖是694位元。

請問有什麼簡易的方法,可以把上面繁體的圖檔改的跟簡體的大小一樣?因為大、小圖檔一共有20幾個,太繁瑣才能改我也不太勝任。

Discuz 有檢測檔案是否有被改過的機制,這可有利論壇受到木馬植入時,我能快速得知檔案是否有被更改?
因為這些圖檔剛好在檢查的範圍內,不改就一直出現被修文件很礙眼。

先謝謝了。

网友A:
把圖丟給AI,讓它來處理會不會比較快?

楼主:
wish︰AI!把下面幾張繁體GIF 圖片大小縮成跟簡體一樣........
AI︰wish說把下面幾張繁體GIF 圖片大小縮成跟簡體一樣........
GIF 是一種XXXXXX圖片,源自XXXXX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圖丟給AI,讓它來處理會不會比較快?

請問改圖片大小的AI 在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改圖片大小的AI 在那裡?

所謂的AI,就是可學習的程式,這個可能需要WISH訓練一下。

网友B:
把圖丟給雷大!在傳回來就會改好了!   ~~~   {n_163:}  酸~

楼主:
其實很麻煩的話就是改回簡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圖丟給雷大!在傳回來就會改好了!   ~~~     酸~

這的確是好點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的確是好點子~~

平時不會用到修圖功能,所以也不太清楚有沒好用的ai工具

有試著用chatgpt來修圖,雖然改成繁體了,但大小卻變大了

philips980大的方法真棒

网友:
Using Command-Line Tools (e.g., ImageMagick):
Install ImageMagick: If you don't have it already, install ImageMagick on your system.
Use the mogrify command: Use the mogrify command with the -resize flag to resize images. For example: mogrify -resize 1920x1080  will resize all JPG images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to 1920x1080.

之前用這個 老大參考看看

网友C:
牛覺得Wish大要的是 將改過的繁體圖檔檔案大小, 改成和原本簡體的圖檔檔案大小 一樣..
是檣案大小, 而不是圖檔尺寸... 對吧?

這個.. 有點難..
因為  size(KB) = (width * height * bitdepth) / (8 * 1024)
在同樣的尺寸圖檔內, 繁中和簡中 在圖檔上填(畫)的點不同..
所以.. 做出來的檔案大小會不同.. 是一定的...

网友:
用小畫家就可以設定長寬像素 調整圖片大小。

至於檔案大小,牽涉到運算法的壓縮比,這個難度有點高。
內容不同但像素相同的檔案,檔案大小(Byte)也不可能相同。

网友D:
請試試縮圖軟體應該都能指定檔案大小  ˊ而且能批量處理
想法來自下圖 這是站上早年有人推薦的

网友E:
我推薦SendTo-Convert這個軟體,設定好格式即可.
按右鍵即可一整批圖片轉檔.
https://www.vieas.com/en/software/stco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覺得Wish大要的是 將改過的繁體圖檔檔案大小, 改成和原本簡體的圖檔檔案大小 一樣..
是檣案大小, 而不是 ...

我就是這個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試試縮圖軟體應該都能指定檔案大小  ˊ而且能批量處理
想法來自下圖 這是站上早年有人推薦的

如果你有裝的話,能看一下它最小單位只能到K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推薦SendTo-Convert這個軟體,設定好格式即可.
按右鍵即可一整批圖片轉檔.
https://www.vieas.com/en/soft ...

這個我有裝,一般還真是好用,可惜它的單位只能是KB,最小就1KB,也不能輸入小數點,無法解決我的問題。

网友F:
本來也以為小圖是大圖縮的............並不是。
大圖的橘框是斜的,小圖是正的。

直接用Ai做一個gif檔............117k
不是那種AI啦,是一個繪製向量圖的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來也以為小圖是大圖縮的............並不是。
大圖的橘框是斜的,小圖是正的。

以雷大做的這個精華小圖來說,簡體原圖只有102個位元,但是雷大的是117個位元,不是原圖大小就表示變更改過。

一進後台就能一眼看出有33個被修改的程式或圖檔。

光是這些大、小圖加起來就接近30個。

其實像有在做圖片編輯的會員一定有辦法,只是我不知道這工作很繁雜,我看也別麻煩了,用簡體蓋過去就好了,反正簡體大家也看的懂。

楼主:
上傳圖片時有個上傳文件的圖檔也是因改成繁體後檔案大小跟原本簡體不相同被列為修改文件
還有就是圖片的浮水印,原本是Discuz!,改成PIGOO 後也是因檔案大小不相同被列是修改文件
其實被列修改文件也沒什麼,只是若再被木馬等軟體改過我再也無法一眼看出了,因為不管被修改幾次都是已修改文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傳圖片時有個上傳文件的圖檔也是因改成繁體後檔案大小跟原本簡體不相同被列為修改文件
還有就是圖片的浮 ...

救命!怎麼樣才能增加圖片檔案大小,但又不實際放大圖片?

JPEG檔案,你可以直接用文字編輯器(例如記事本)打開佢,喺檔案尾端加任意文字,直到達到所需大小。

JPEG文件添加应用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裝的話,能看一下它最小單位只能到KB嗎?

最小單位是KB

楼主:
那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救命!怎麼樣才能增加圖片檔案大小,但又不實際放大圖片?

JPEG檔案,你可以直接用文字編輯器(例如記事 ...

我看還是直接用簡體好了,就別為了一點小問題折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