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SLP_SUS#作為VCCPRIM_1P8的EN,該信號沒起來該從什麼方向查找?

楼主(2025-07-02):
主板為ASUS TUF gaming B560M-PLUS WIFI

板上進液部分在PCIEX1、SIO左上、PCH右下角附近零件,清潔過後都還算正常。

按時序缺少SLP_SUS#,目前查到待機下VCCPRIM_1P8應該會出來,但該供電EN設計是由SLP_SUS#提供。

目前沒有頭緒,請教各位前輩這個信號沒起來是要往哪些方向查?! 感謝回覆~

网友A:
迅維網 [維修經驗] SLP_SUS#信號不起來,電壓0V
引述內文:

橋片的SLP_SUS信號為低,更換CPU也沒用,
測量SLP_SUS信號前面的信號給橋片供電的3.3V和DSW_PWROK都正常,難道是CPU沒換好,BGA焊台加焊了一遍,果真還是不行!這時候開始看時序圖,前面的信號一個個測量,RTCVDD,RTCRST,SRTCRST,32.768K晶振,INTVRMEN,DSWVRMEN,DEEP_PWROK都測量一遍;發現CPU的32.768晶振異常,用萬用表測量兩端信號都是0.489V,正常兩邊電壓有差異。

更換完32.768晶振後SLP_SUS 3.3v出來,電流開始跳動,開機正常!大功告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迅維網 [維修經驗] SLP_SUS#信號不起來,電壓0V
引述內文:

感謝J大回覆,我有看到這篇,有個方向可切入。

找張H410的板子對照看看SLP_SUS#待機狀態,32.768K crystal是否有壓差?!

補充內容 (2025-7-3 02:17 PM):
ASUS  H410M-E確認SLP_SUS#為High,

SX1 32.768KHz有壓差,約450mV。

補充內容 (2025-7-3 02:48 PM):
目前量到SX1諧振電容15pf 短路。

楼主:
應該是翻車了@@

SX1 pin2對地完全短路,先拆SC144諧振電容15pF短路依舊、直接拆SX1 32.768Khz crystal還是短路@@

PCH應該是高機率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翻車了@@

SX1 pin2對地完全短路,先拆SC144諧振電容15pF短路依舊、直接拆SX1 32.768Khz crystal還是 ...

挫賽,比對手邊主板的32.768K晶振接腳,
對地二極值有0.7左右,

但這晶振接到PCH的內部電路,
結構會像一個CMOS反向器輸入輸出端和晶振並聯,
(參閱How to Make a Crystal Unit Oscillate標題旁的電路示意圖)
你量測時,主板沒有殘存電吧?
殘存電,反向器輸出端有機會量到對地短路,

有振沒振,不用快篩,
示波器拿出來直接點CLK輸出,一翻兩瞪眼,
(看晶振壓差,是沒示波器時的權衡之計)

我之前提到無法啟動的ASUS A320m-K,
不啟動時,示波器一點就是晶振沒振,
能啟動時,就是晶振有振,
但目前還沒解決為何1.8VSB不出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挫賽,比對手邊主板的32.768K晶振接腳,
對地二極值有0.7左右,

在朝SX1這方向查找前,有確認兩端電壓很低,一端幾乎為零。

板上的鈕扣電池已拔除,剛清除CLR_CMOS,對地二極值變成0.001...我還是視為完全短路。

靜態測試都顯示完全短路,該信號上的零件也都拆除

,再上電確認波形其實只是再度證明PCH工作異常。

A320M-K這型號上周我收購中有一張,症狀也是時開時不開,待機供電與兩個CLK還沒細部確認點位圖。

若有發現突破點再與J大分享切磋~

1.8VSB 的EN通過N-ch MOSFET(PQ1500)做開啟/關閉。SKTOCC#我記得是有裝CPU才會拉低這個信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朝SX1這方向查找前,有確認兩端電壓很低,一端幾乎為零。

板上的鈕扣電池已拔除,剛清除CLR_CMOS,對 ...

peter兄, 感謝分享,
我那A320M-K,1.8VSB的EN有2.5V, VCC有5V,
RT6220AGQUF換過2顆, 但仍不出1.8V供電,
不可能是焊壞,唯一想到是PC1505 0.1uF自舉升壓電容可能有問題,
下周有空再換它試試,若成功會再上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