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Windows 10桌面左上角的圖示是什麼?

楼主(2025-07-03):
我居然把它給刪了,現在左上角空了一個圖示,能否請大家看一下你的電腦桌面左上角紅框內是什麼?有連結的話也請給一下。

感謝!

网友:
原始桌面應該只有eage跟垃圾桶吧? 其他應該是安裝軟體或自己放上去的吧?

网友:
左上角,不一定固定什麼,要看排列方式,我的電腦,我目前是 資源回收筒

网友:
每台電腦寃不一樣,
你要拉什麼過去都可以
所以你可能要回憶一下看以前是什麼
或者看你桌面少了什麼
可能是本機
要找回來按mouse左鍵-個人化-佈景主題-桌面圖示設定-本機(電腦)/控制台/資源回收桶/使用者文件都可選
久久才用一次, 又搞得那麼深真不好找

网友A:
我記得預設第一個應該是資源回收筒
如果不是的話一般都是自已有更改過位置了,
wish大是直接永久刪除嗎? 不然應該會在資源回收筒內

网友B:
先看一下資源回收桶,說不定檔案被你不小心拉進去了

网友C:
  在未重開機、重登入、刪除或複製、移動之前, 桌面空白處滑鼠相對鍵按下, 找到 "復原刪除" 試看看 (但願來得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未重開機、重登入、刪除或複製、移動之前, 桌面空白處滑鼠相對鍵按下, 找到 "復原刪除" 試看看 (但願來 ...

來不及了!因為剛剛有存截圖圖檔,它就佔住該空位,復原刪除變成是復原那個圖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資源回收桶,說不定檔案被你不小心拉進去了

我第一時間就是檢查垃圾桶,並沒有沒有圖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預設第一個應該是資源回收筒
如果不是的話一般都是自已有更改過位置了,
wish大是直接永久刪除嗎? 不 ...

我確定沒有刪除那個位置的圖示,更沒有按shift 鍵永久刪除,垃圾桶也沒有圖示,如果大家的電腦左上是第一個是垃圾桶,那搞不好只是移動了位置。

网友D:
我是都設定成  本機 或 使用者-名稱的文件夾(內有 下載 文件 圖片 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都設定成  本機 或 使用者-名稱的文件夾(內有 下載 文件 圖片 影片.........)

請問本機的連結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本機的連結是什麼?

本機=我的電腦

网友E:
Win 10 已經將我的電腦改成本機,所以不是使用者的錯,可能在某次更新後桌面上就只剩垃圾桶。

說明連結

网友A:
想不起來就代表它不重要

网友F:
是找這個嗎?
Windows 10桌面Mouse右鍵 - 個人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找這個嗎?
Windows 10桌面Mouse右鍵 - 個人化 .....

哈哈哈!用你的方法本機跑出來了。

不過我怎麼看都不像曾經看過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起來就代表它不重要

好像也是這樣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 10 已經將我的電腦改成本機,所以不是使用者的錯,可能在某次更新後桌面上就只剩垃圾桶。

原來如此,並不是我誤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並不是我誤刪了

這個工具可能對wish大有用,

這次記住後以後就不怕誤刪了

DesktopOK

网友:
桌面很少放檔案 ,都設定在D:\,好像有這說法